同样的800Ω耳塞机的阻抗相同吗?

楼主(2024-10-10):
636用的800Ω耳塞机和那种微型800Ω耳塞机的阻抗一样吗?
我们知道决定电阻的原因是材质,长度,导体截面积。但是体积比636耳塞机小的那种耳机线圈肯定比较小,否则也装不进机壳里,这就有个问题了,同样的直流电阻800Ω,636耳塞机是双线圈,微型耳机是单线圈,所以我认为这种耳机用的漆包线比636的要细,细的好处是可以在相同的体积下多绕圈数,在同样铜漆包线的材质下可以减少线的长度。举个例子,800Ω耳塞机假如用0.1的漆包线50米,那么微型耳塞机用0.05的漆包线10米就够了。但是线短了,阻抗肯定是不一样的。
最初我发现麦克风的动圈咪头是600Ω,但是我看这个线圈是不是也太少了,原因就是用的漆包线细。

网友:
我想在阻抗相同的耳机中,选择直流电阻较小的那种比较合理。阻抗一定,电阻较小,感抗必定较大。耳机工作时需要的电磁转换是由感抗这部分起作用的。电阻较大会将较多的音频信号能量转换成热量浪费掉。

楼主:
刚才发现图发不了,于是我截屏后再发,这里就有个问题了,同样结构同样灵敏度的耳机,因为线径不同,那么同样的800耳机,得到的阻抗不同,一个3000Ω一个是1690Ω,接在同一个矿石收音机上是否有影响?

网友:
直流电阻相同的线圈,甚至相同的结构,在不同的环境中阻抗也是不同的,影响电感量的因数太多了

网友:
两个直流电阻基本差不多,这种小的耳塞当年我在当地百货大楼看到过,价格便宜,只有636的一半左右,灵敏度也不低,但音质比636差不少

网友:
图太小了,看不清。

网友:
有区别的,636耳机绕有两个线圈,而小的那种只有一个线圈。要对比,只能对比只有一个线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