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日立KH-1200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24-10-10):
全晶体管电路, FM正常,AM波段声音小,收台少,拆下波段开关清洗干净后,仍无改善,怀疑AM电路有故障,此机元件密度大,没图不好修,哪位有图发来看看。谢谢!

网友:
向前辈学习了

网友A:
https://elektrotanya.com/hitachi_kh-1230h.pdf/download.html#dl,只查到这个类似的机子给你参考下。其他的几个同类型机子的资料https://elektrotanya.com/showres ... ia=All&kat2=A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elektrotanya.com/hitachi_kh-1230h.pdf/download.html#dl,只查到这个类似的机子给你参考下。其他 ...

谢谢,我下载看看

楼主:
怀疑是AM中周问题,通过检波二极管确定了末级中周,拆下来测是好的,其它的中周,线路板太密,搞不清哪个是。怀疑是中周内置电容挂了。这机子以前是好的,放了几年,拿出来就不行了。电解电容全部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怀疑是AM中周问题,通过检波二极管确定了末级中周,拆下来测是好的,其它的中周,线路板太密,搞不清哪个是 ...

划圈的是末级中周,旁边2个中周接鉴频二极管肯定是FM的,剩下3个,一个是AM振荡,另二个是中周,但搞不清哪个是AM中周

楼主:
没找到电路图,只好从检波2极管向前抄板,黑芯为末级中周,白芯为一级中周,红芯为AM振荡。拆下2个中周查都是好的,拆下2个中放管2SC460,末级中放管老化,放大倍数只有1,换一个9013,机器正常了。遇到很多锗管老化放大倍数下降的。首次遇到硅管放大倍数下降的

楼主:
管子是日立公司生产的,上标C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