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修功放的越来越少了

楼主(2024-10-10):
为什么现在修功放的越来越少了?

去年花了1000多大洋购买了一台二手的功放,今天开机有吸合无声音输出,抱到外面的家电维修店去维修 结果跑了十几个都不接,有的说没有配件  有的说没有空  有的说不好修  反正就是没有愿意修的

网友:
是的,
     楼上正解。。,
  年轻的师傅真的没有几个人会修这东西。。

网友:
和功放里大面积集成贴片电路有关,空间小了维修难度大,收费高了没人愿意修。我上次维修花费850。

网友A:
别小看一台功放,亦或是一台收音机,外面门店会修的未必很多,主要还是利润低了,想修的不多哦、

网友:
功放现在很少有人用了吧,没几个人会拿去修,年轻的师傅都不会,不赚钱老师傅不愿意修

网友:
配件少 维修量也少 年轻的没有修过这东西  年老的会修也没有几个人修多了你不修少了人家不够麻烦的

网友:
功放电路复杂,不像洗衣机,电机不转圈换个电容或换个电机就好了,十几分钟的是,维修功放检查电路,更换元件,测试,没有一天修不好,有的测试再有问题的,搞个两三天都很正常。投入精力大,回收成本小,再遇到没有技术含量的维修店更不愿给你搞。

网友:
我2007年买的功放和碟机几乎没有用过。  前些年随便两钱给收破烂的了。

网友:
关键问题是,碰到复杂点的问题,修个2、3天,收你多少维修费?

网友:
用功放的都少了,更别说修的了 ,还没什么万能板 ,专用板也不好找,  没有哪个愿意浪费时间的

网友:
现在废弃的桌面功放在垃圾佬那里多了去。很多都是小毛病。几年前检了一台,是电源按键开关锁不住了。将机芯取出来,塑料的音箱废弃,用一包装盒装好两个全频喇叭和机芯。现在用手机做音源放音乐好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小看一台功放,亦或是一台收音机,外面门店会修的未必很多,主要还是利润低了,想修的不多哦、

主要还是利润低了,这是嘴真是的原因。

网友:
钱少,年轻人基本没什么人玩,新机价格跟维修费相差不大(比较垃圾的那种)

网友:
花了1000多大洋购买了一台二手的功放?
前二年卖废品出了几台、、、、、、

网友:
纯功放简单些,AV的有CPU的麻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