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604甲-1电影还音设备破音故障

楼主(2024-10-10):
最近收了一台604甲-1电影还音设备,用手机作音源声音小时破音,声音开满时破音消失。手里有没有电路图,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破音请广大坛友诊断。

网友A:
对照电路图,先检查各级的供电和关键点电压。图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照电路图,先检查各级的供电和关键点电压。图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 ...

谢谢提供的资料。

网友:
一般常见的故障是 声音大了有破音,您这个 声音小了有破音,大了没事,着实有的 新鲜。

先舍去第一级音调电路,把音源直接输入 到 音量电位器那里试试。

网友:
先确定电路直流参数。

有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的话,逐级查。

破音,不一定是声音大了没有,也可能是盖掉了,不那么明显了。

网友:
用手机作音源------这种接法就不合理!手机输出的是高电平信号,电影还音设备 要求的恐怕是低电平信号!你接的什么输入接口?

楼主: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的破音问题已经解决,换了个喇叭就行了。感谢坛友热情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的破音问题已经解决,换了个喇叭就行了。感谢坛友热情帮助!

哈哈哈!看来按程序检查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