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矿友:这个调频天线只有25毫米长,什么原理

楼主(2024-10-11):
如图。。。。。。。。

网友:
把他展開,就是150mm。

网友:
跟对讲机的螺旋天线差不多。

网友:
螺旋加感天线

网友:
唱戏机常用的内置天线。效果嘛,只能说聊胜于无

网友:
在别处,我遇到过一位设计收音机的ID,当然不涉及高频设计,仅仅是用MCU操作一个全集成的收音集成电路。他就是在一片区域布满了蛇形走线当作天线,我还欠欠的好为其师,告诉他这总方法不妥,结果被鄙视了

网友:
一般地还是要相信老中医的,增大增粗为好!

网友:
下个hfss软件,然后到b站学一下基本操作,然后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