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晶振电路带给一个小白的很多问题

楼主(2024-10-11):
这是一个FC游戏机的晶振时钟电路,最初的问题是亮机花屏,发现是这个晶振电路中的电容问题,1、拆下了三个瓷片电容,换上了独石电容,印象中晶振最近的两个电容一般都是相同数值,但是拆时发现一个是68下一横,一个是47下一横,上期求助知道是47PF和68PF,网购换上以后,不亮机了。2、判断是晶振坏了,网上看到的都是CMC26.601712MHZ晶振,而我看原件是QCL26.601712A  MHZ的晶振,问题就出来了,网购的CMC的晶振换上能不能亮机?是不是和原来的晶振的电容需要重新匹配呢?

网友A:
有可能三极管坏了,更换晶振后负载电容要重新匹配,不同的晶振(哪怕频率一样)负载电容也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三极管坏了,更换晶振后负载电容要重新匹配,不同的晶振(哪怕频率一样)负载电容也是不同的

谢谢论坛元老,我先换两个三极管试试,估计先动晶振就彻底报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论坛元老,我先换两个三极管试试,估计先动晶振就彻底报废了

其实也没事,石英晶体还是比较耐操的,如果你不能确定是什么问题,建议把三极管和晶体都拆下来,用实验板搭建一个相同的振荡电路来验证哪里有问题,在原电路板上搞容易把板子搞坏,这种老板子不耐操

网友:
晶振电容需要计算的,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图

网友:
晶振坏的可能性不大,这种晶振如果坏了一般是遭受巨大的震动才有可能。如果有示波器,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是否起振。电容需要根据晶振调整,不过这个频率不严格,电容差一点也没问题。

网友:
买有源晶振吧,飞几个线,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三极管坏了,更换晶振后负载电容要重新匹配,不同的晶振(哪怕频率一样)负载电容也是不同的

要够呛啊,两个三极管拆下来好象是没坏,估计还得换晶振

楼主:
是不是买个相同频率的有源晶振,象下图这样接线就可以代替无源晶振?

网友:
26.601712M晶体是给哪个电路供电的?射频?视频?感觉数字电路不需要这么准确到小数点后好几位还无整无零的频率。
你找到三极管输出给其它IC的位置,用有源的晶振换上后,把晶振输出捅到那个位置应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没事,石英晶体还是比较耐操的,如果你不能确定是什么问题,建议把三极管和晶体都拆下来,用实验 ...

终于明白点了,无源晶振有现成的便宜,但是直接代换上,不一定准好使。有源晶振就是贵点,但是换上准好使。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