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A2栅极接法

楼主(2024-10-11):
昨天在试验电子管收音机电源加滤波组件时,发现短波接受时6E2的闭合程度比中波时高。仔细看电路图,发现中波时天线线圈下端是接6E2栅极的。短波时是直接接地的。想请教版主和各位老师,两种接法对灵敏度和AGC各有什么影响?把中波线圈下端直接接地会有啥变化?

网友A:
6A2还是6E2?
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A2还是6E2?
电路呢?

中波天线线圈上端接6A2栅极,下端接6E2栅极(检波回馈直流电压)。短波天线线圈上端接6A2栅极下端直接接地。线路图可看红灯711或红叶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
天线线圈接地那就屏蔽掉变频级AGC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波天线线圈上端接6A2栅极,下端接6E2栅极(检波回馈直流电压)。短波天线线圈上端接6A2栅极下端直接接 ...

改接一下试试。
等你实验报告

网友:
和接法无关,根本是现在中波的信号强度以及信噪比远不如短波,以前总认为短波信号弱,现在却反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接一下试试。
等你实验报告

感谢版主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接一下试试。
等你实验报告

报告版主,将中波天线线圈下端直接接地,试着收听电台没感觉有啥差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报告版主,将中波天线线圈下端直接接地,试着收听电台没感觉有啥差异。

强台、弱台 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台、弱台 没变化?

强台没啥变化。好像多收了一两个弱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强台没啥变化。好像多收了一两个弱台。

那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看起来还不错

是滴。我想,既然短波可以这样接,中波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