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806最低输入电压?

楼主(2024-10-11):
大家好!我想用两个锂电池加起来7.4伏经过7806用于收音机稳压,请问只有1.4伏的压差还能起稳压作用吗?或者电压降到多少后7806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17的Vdrop有1.1V,个人观点,严格意义上算不得LDO。

你这种说法各大半导体公司都不同意,俺也不同意,因为是不是 LDO 是根据其电路拓扑结构来定义的。

网友:
一般压降是2V,锂电池满电是8.4

楼主:
如果降低在7.4伏时,这时如果不能正常工作,那么它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7806最低输入电压  3V

网友:
至少要高3V,2个锂电直接用就可以。

网友:
要想达到稳压效果,7806的最低压差3V,也就是说最低输入9V,当然您可以选择低压差的稳压IC

网友B:
2接锂电,串2-3个二极管,如IN400X,就可以直接用,不需要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接锂电,串2-3个二极管,如IN400X,就可以直接用,不需要稳压

你这个办法最好了。

网友C:
6V供电的收音机,4节新电池的最高电压约6.6V,2节锂电池的正常电压约7.4V,即使刚充完电时8.4V也没问题,收音机哪有这么娇气。直接使用即可。

网友:
看手册数据(ON  FAIRCHILD)

网友:
78xx系列手册中压差典型值是2V(78L系列是1.7V),注意这是典型值,也就是存在更大的可能,所以压差查最好大于2.5V,压差比较低时也能稳压,但稳压指标可能会受到影响,我的使用经验中2V是基本没问题的,再低我没试过,但1.4V的压差我认为太低了,如果你无法保证更高的压差,建议不要使用78xx,可以用LM1117或AMS1117,它没有固定6V输出的型号,可以用可调型号输出6V,1117的压差只要1.2V

网友:
7806稳压器的最小稳压差是2V

网友:
我用78L06二节18650到7.5V时输出就低于6V了,后改用6.6V的稳压管和8050三极管做简单的稳压,7.5V输出6V稳定了。

网友:
正好在用,我的收音机两节18650串联直接供电工作不正常,用上7806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6V供电的收音机,4节新电池的最高电压约6.6V,2节锂电池的正常电压约7.4V,即使刚充完电时8.4V也没问题,收 ...

有些功放的电压低,上两节锂电池充满电,功放会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