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是个细致活,不得马虎一点(维修MEM EF1200功放日志)

楼主(2024-10-11):
同行送来一台MEM的 EF-1200后级功放,我一看还是正负3供电的,见得不多,
,据描述B路亮CLIP灯,保护了,打开机器,取下功放板,用简单粗暴的方法:万用表整个电路扫一遍,把有问题的元器件全部更换掉(这个过程话费4个小时),
如图画圈处都是更换过的,还换了4个55N10场效应管。确定没有其他坏件,装机测试时发现,B路风扇电阻烧坏了,而且B路继电器也不吸合,万用表测量中点电压接近0V,也正常啊,反复测了好多次,搞得我都不想修了。风扇供电电阻损坏,先更换一个吧,更换后还是烧坏,就有问题了,测量风扇供电电压居然有24V(风扇是12V的),看交流供电发现继电器和风扇的交流供电插反了,应该是同行拆了以后没有仔细看导致的。
,换过来以后,继电器和风扇都正常了,声音也正常了。维修是个细致活,不得马虎一点。

网友:
搞家电维修,就怕维修师傅是个马大哈、半桶水^_^

网友A:
这么重要的供电头,居然没有防呆设计,我猜连接器是被更换过一次,没找到原装防呆的,才使用了同一种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重要的供电头,居然没有防呆设计,我猜连接器是被更换过一次,没找到原装防呆的,才使用了同一种更换 ...

原装的座子,没有更换过,而且功放板供电的插头也容易插反、插错,特别是两个功放板交换位置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的座子,没有更换过,而且功放板供电的插头也容易插反、插错,特别是两个功放板交换位置后。

那看来真是设计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