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14.0.0的电源怎么设置

楼主(2024-10-11):
仿真一个阻容电路,发现通过电容的电流非常慢。是不是AC交流电压源设置错误,还是电脑本身慢?
而且实物电路中,C2 的电压只有217V。更换过C1C2,无效果。
电脑是B75主板,I5 2500 8G内存,GT610显卡。仿真菜鸟求助,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测电流

1、你用的虚拟仪器“万用表”可测电流,将其串联在电路中并把 V 按钮旁边的 A 按钮按下去即可

2、可用电流探针,如图所示

3、220V 整流滤波后为 311V,没有问题,你的电容量填写不正确,看正确的:

* 你的 C2 写的是 270F 而不是 270uF;C1 是 2.2UF,这个写法也是错误的,必须写成 2.2uF,Multisim 不是人,不会自己去模糊理解你填写的单位和词头,你必须严格按照 SI 标准填写

网友:
没看见你测电流,看见测电压
C2是法拉电容?是充电要慢点

楼主:
C2不是法拉电容,是普通电解电容,400V270UF。实物电路中,只能充电到217V。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测电流

楼主:
谢谢大师们的指教。终于学会了一样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