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战3A5推4P1S单端

楼主(2024-10-11):
   自上半年初装此电路后,觉得声音比较适合个人胃口,划算认真重装一次,重点放在电源上,结果整机用了8只变压器,哈哈哈,简直成了牛棚!为尽量避免底噪,决定釆用立式封闭结构,装机的都知道最烦的是壳子,网上有卖173元一只,很中意但太贵了,只好自己做了,见者切勿耻笑哟!
   昨天己完工,但出现了两个怪象,有点不理解和不会处理,所以只好发帖请教高人了。
   第一个不会处理的:每次开机喇叭里总有一声“放屁”般的,由强至弱,约1秒多一点的啸叫声,热机开机无。由于是第一次做高压电压滤波及稳压,所以一点头绪都没有,不知道该从何入手。
   再说不理解的事:毫伏表反映底噪很大,在3.5-5mv(期望值是1.5mv以下),这么大理应喇叭里很响的,然而耳朵和喇叭在10-15公分时才能听到,换过音箱(全频和二分频)都是如此。有点违反常规。
   有时间的师傅烦请指导指导!先谢谢了!

自制空架子

自制空架子

亳伏表实测

亳伏表实测

正面

正面

侧面

侧面

俯视

俯视

实战拼图

实战拼图

网友A:
5mV,8欧,换成功率=0.005平方/8=3.1微瓦,能很响?再一个与喇叭的灵敏度还有关系。有

网友B:
看图片你这变压器好像选用了质量较好并带磁屏蔽的E型变压器,但是选用环形变压器牛才是最佳选择,另外看这走线似乎很随意,有考虑EMI相关干扰因素了吗?还没明白你这是毫伏表还带喇叭?感觉像功放但是看着感觉怪

网友C:
以后逐级脱离 洞洞板

网友D:
1,开机的怪音是3A5电源过于延迟带来的。去掉6P1和那组电压,也换成K2611,输入接到275V上,稳到175V。
2,毫伏表测试的是宽带噪音,人耳对50HZ的灵敏程度比100HZ差的远,也就是说50HZ的3mV,感受跟100HZ的3mV完全不同。50HZ很多喇叭放不出来,人耳听到的也弱很多。
3,3A5的避震,要处理的。1,7脚也需要电解电容接地。
4,4P1接成三极管,失真低,阻尼更好,频响也宽很多,就是功率小了一点。

网友E:
-20V栅压?这已经当三极管在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V,8欧,换成功率=0.005平方/8=3.1微瓦,能很响?再一个与喇叭的灵敏度还有关系。有

以前其它机在1.5mv以上就能听出来的,3mv以上在2米开外就有嗡声。

网友F:
一是人为的让前后级灯丝不同步,二是阴极电容用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你这变压器好像选用了质量较好并带磁屏蔽的E型变压器,但是选用环形变压器牛才是最佳选择,另外看这 ...

输出芯片不行的,是0.35国产H14还是18的忘记了。环型没水平玩,手工绕麻烦极,化钱买没意义算了。我这个机分三个相对封闭仓,①所有电牛仓,②滤波仓,③前级高压整流及功放仓。所以看着有点怪。
我是在喇叭端接的mv表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逐级脱离 洞洞板

海版好!
  底噪靠近喇叭也只有微弱的量,不去弄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开机的怪音是3A5电源过于延迟带来的。去掉6P1和那组电压,也换成K2611,输入接到275V上,稳到175V。
2 ...

谢谢曹总及时回复指导!
   去掉胆整流,前后级共用一组高压,3A5变成二级2611稳压滤波,还可以节约14-15W电耗,妙极了!我怎么就想不出来呢?不过我这个是全盘照抄一个叫“小陈大师”的线路,他特别强调要用胆整流,否则声音会打折扣。我先听一段时间,以后再照你的方案去改一下。
  至于3A5说来也奇怪,我这对随你怎么弄,就是没有麦克风效应,目前常规安装,根本没做避震措施。轻击管壳才会有金属声出现。3A5和4P1S管脚边我均装了1000UF/10V的加強滤波电解的。4P1S不去三接了,  有时酒后听听不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G:
5mV的噪音听感距离正常,与你音箱db有关,用个db高的12寸以上的箱保你满屋都能听到
直热管直流点灯,灯 ...

超师好!
我瞎弄弄,本想前后级都采用并联灯丝供电的,后来考虑实在麻烦就放弃了。我这机是为6.5吋全频量身定做的。晚上我来试试8寸二分频听听如何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V栅压?这已经当三极管在使了。。。

第一次装4P1S我用的1K,阴压在25-26V,也蛮好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芯片不行的,是0.35国产H14还是18的忘记了。环型没水平玩,手工绕麻烦极,化钱买没意义算了。我这 ...

做块PCB也是不错的选择,我看你都用洞洞板弄,时间久了估计会不可靠,临时用用到不错.

环牛与E牛你若最求品质的情况下还是有区别的,特别是音频领域。你可以考虑自己DIY台环形绕线机,使用木头复合板就能够制作,详见下图,若需要我去搬视频给你
https://electricdiylab.com/diy-a ... il-winding-machine/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是人为的让前后级灯丝不同步,二是阴极电容用大了。

谢谢回复!
  您说的灯丝同步,我对这方面不了解,还是第一次听说,能否讲解一下这方面的优劣?谢谢了!至于阴极电容,网上4P1S从47UF---1000UF的都有, 常规的220uf-470uf,我这次是有意试试1000uf的。对于3A5也是这个情况,常规在47uf---100uf,而一个内蒙的行家用到了2200uf,他说谁用谁知道,因此我来了个小幅提升,用了680uf,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自己做的机箱,很好很有特色,学习了。

   超师见笑了,归根结底我还是舍不得那几个钱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块PCB也是不错的选择,我看你都用洞洞板弄,时间久了估计会不可靠,临时用用到不错.

环牛与E牛你若 ...

谢谢您的好意!看图片似乎真的不怎么复杂,完全可以DIY的,只是为了自用几只牛去搞这个有点信价比太低了,犯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环铁芯绕电源还是可以的,自绕麻烦点。环铁芯除非有线切割割开,不然的话是不能做单端输出牛的,做推挽牛 ...

    看到就明白功夫了得了,我是没信心去玩环牛了,更不想去买了。我明白自己的点位,前没有拿得出手的声源,后只有DIY的音箱,所以再进一步折腾效果不会太明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好意!看图片似乎真的不怎么复杂,完全可以DIY的,只是为了自用几只牛去搞这个有点信价比太低了 ...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各种牛有各自的优势所在,你若最求效果好,要么花钱买环牛、要么自己制作绕线机自己绕,家里很多工具都是这样添加的,有些千年万年用到一次,但是用到了,没它又不行总缺点意思,最终只能添加上然后放那里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靠手工一圈圈串绕的,业余玩玩,不可能买台机器放在家里长期不用。绕这个确实是费时,好在不上班有时 ...

以前隔壁是渔业大队,经常看到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各种牛有各自的优势所在,你若最求效果好,要么花钱买环牛、要么自己制作绕线机自己 ...

哈哈哈,玩胆机就是有趣,穷玩富玩有着天壤之别。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靠手工一圈圈串绕的,业余玩玩,不可能买台机器放在家里长期不用。绕这个确实是费时,好在不上班有时 ...

这好像叫梭子吧,记得好像是修渔网什么用的吧,用这个简单倒是简单,就是太消耗脑力了,绕制过程中要注意力集中数圈数,万一有困意或者家里人叫一声帮个忙或者抽根烟,再回来就要拆了重新绕,自己掐大腿个半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这样的费时费力,所以另一个还没绕,方波测试还是不错的,23HZ一80K方波
不瞒你说这环牛铁芯也是自 ...

铁芯也是自己圈的?这厉害了,据我了解好像这种铁芯想要让发热低也不知道是干扰小什么的,总的来说就是提升性能,好像要加入稀土元素,还有其他一些什么矿物的,好像有个什么磁饱和什么的,你不会也选用E字芯那种硅钢片然后自己绕的吧?
看样子测试效果似乎不错,带载状态接220的时候,有发热或啸叫声吗?我记得有个国外网站有介绍这种牛的详细制作方法,以前看到过一眼

网友:
楼主短信问我,所以我来回答问题。

解决了吗?怎么又 变成了某人炫耀的场合了。

网友D:
6P1导通时的非线性,是怪声的根源。那个时候4P1已经完全正常了,3A5还不能正常工作。
热机开机没有,也证明了这一点。
听不到噪音,还管什么?毫伏表是宽带的,A计权很小就行了。

你既然不愿意改6P1,那么就只能去忍受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6P1导通时的非线性,是怪声的根源。那个时候4P1已经完全正常了,3A5还不能正常工作。
热机开机没有,也证 ...

曹总好!
  你分柝得有道理。既然是电气方面而不是装错的原因,那我暂时先呑声一个阶段,因为我觉得这次比上一次装的明显好听点,今天连续听了5个小时。可能是“小陈"师讲的前级胆整流思维己先入为主,或者是将上次的电牛76×45换到了86×55的缘故,无从知晓。总之目前象小孩一样蛮讨人喜欢,那就权且过段时间再说,以后体积允许的话索性用二只6Z4或一只5Z3p之类,前后高压用一组供电,免得再有怪声了。

网友D:
你试试,6P1栅极那个稳压管,我看你标注R2M,114V红字那个,并联220V,160V电容。有可能能消除怪声。

网友D:
末级直热管的胆机确实有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末级正常工作了,前级还不稳定,大概率有冲击,怪声之类的。

只能前面的高压加延时启动。

网友:
很好很有特色

网友H:
     开机时有噪声是前后级上电的时序错位,总的原则是3A5先于或同于4P1S上电,如再有一点就在4P1S帘栅极加电容,使帘栅极上电缓缓上升,我是用延时稳压供帘栅极。
     你是3A5用电子管整流,再加电子管稳压,供电慢了许多。热机开机无噪声是3A5供电端电容中有电能。
     看你的供电结构,4P1S是独立的电牛,可分开慢一点上电试一下,可能要等十几秒后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环型铁芯不割开留缝隙是不能绕单端牛的,只能绕推挽牛和电源牛,这个硅钢片带是进口的坏了的20K千W ...

  超师多虑了!
   论坛是大家的,谁都可以畅所欲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6P1栅极那个稳压管,我看你标注R2M,114V红字那个,并联220V,160V电容。有可能能消除怪声。

谢曹总牵挂!  我准备将外壳完工后再来处理,就釆用您的这两个方案来整改,到时结果向您汇报。

楼主:
哈哈哈,瞎弄弄,是买不起产品壳逼的。我选这种分层型的目的是想按功能分区排列,尽量减少串扰,结果却是数据失败,实效尚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开机时有噪声是前后级上电的时序错位,总的原则是3A5先于或同于4P1S上电,如再有一点就在4P1S帘栅极加 ...

老乡好!
   你分柝得很有道理,“中山老曹”也是这么个意思,看来问题确实出在供电的先后顺序上面,我这机忽略了在4P1S的帘栅上加一只电解,这个基本的东西竟然忘记了,有点屎空痛,现在拆下来加进去有点烦,只能过后处理“放屁”声时一起弄了。
   我多次学习过你给我的图纸,所以这次听你的没有采用三接用了标接,用的自偏电路,不过我还是预装好了固偏部分的元件,想听听你对固偏与自偏的高见后再动手。我以前对胆整流总有些感冒,这次前级尝试了胆整流有点感触,人声似乎比石整流确实柔软点。

楼主:
自制产品就是失误多,面板高度少了5mm,侧板缝僚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老乡好!
   你分柝得很有道理,“中山老曹”也是这么个意思,看来问题确实出在供电的先后顺序上面,我 ...

    上电时序仅是解决3A5前级上电噪声,4P1S上电时仍会有噪声,解决方法就帘栅极缓缓上电,可采用阻容缓上电,可能只适用有些电路,如帘栅级电压不高,可用阻值较大的电阻和电容。你的电路采用高电压、高阴阻、低电流,可能不适用。
    最好的就是电子滤波延时,我采用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电时序仅是解决3A5前级上电噪声,4P1S上电时仍会有噪声,解决方法就帘栅极缓缓上电,可采用阻容缓 ...

谢谢!知道了,到时候试了再说吧,忍无可忍时前级再换回石整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开机时有噪声是前后级上电的时序错位,总的原则是3A5先于或同于4P1S上电,如再有一点就在4P1S帘栅极加 ...

家乡人,又来打扰您了。
  我机消除那个放屁声的问题,想来想去最终还是釆用了你的方案,不过我延迟的是4P1S高压,不是帘栅极,完工试机可行,延时2秒左右刚好,只是又产生了继电器吸合时“啪”的一声,您看在触点两端加一只0.1uf/450v能否解决?今天晚了,明天再干。

网友I:
引用 楼主:
家乡人,又来打扰您了。
  我机消除那个放屁声的问题,想来想去最终还是釆用了你的方案,不过我延迟的是 ...

帘栅压直接从高压取电不就可以一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帘栅压直接从高压取电不就可以一起来吗?

我就是这么做的,不行。3A5迟于4P1S上电才会有怪声,看来明天还得重干,刚才试了,估计必须帘栅延迟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末级直热管的胆机确实有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末级正常工作了,前级还不稳定,大概率有冲击,怪声之类的。 ...

曹总好!
  刚才在细细研究你给我的指导意见,但对“末级直热管的胆机确实有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末级正常工作了,前级还不稳定,大概率有冲击,怪声之类的。只能前面的高压加延时启动。”这一句话我很不理解。我的想法是:既然前级启动迟于后级而导致开机怪声,那么高压延迟措施应该加在后级而不是前级,这样才能避免3A5晚上电的怪声,而你说在前级加高压延时我就大惑不解了。
   这个怪声我埋头弄了4天一无所获,包括照你的办法,去掉胆整流2611后再连2611供3A5也不行;胆整流时后级高压加延时,也不行,喇叭里有“啪”的一声继电器吸合声;再有使用老乡教我的4P1S帘栅压加延时也不行,临界的极难控制,且喇叭里也有吸合声,轻点罢了;下午索性2611后加限流电阻供前级,也不行,还是有怪声,不知怎么搞的,上次也是这么装的却没有怪声。一头雾水,无从下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曹总好!
  刚才在细细研究你给我的指导意见,但对“末级直热管的胆机确实有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末级 ...

不可能,只要3A5的工作电压是缓慢,线性上升的,就不会有突变的声音。

网友D:
你把K2611相关的电路,仔细画出来,我看看。

原理图上,你啥数值也没标。还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K2611相关的电路,仔细画出来,我看看。

原理图上,你啥数值也没标。还是错的。

曹总好!
  谢谢立马回复.
  电子稳压如下图。
  我现在瞎猜猜,这个怪声是否是由于装了电子稳压而产生的,因为同样的电路架构,以前是常规的CLC滤波没怪声,现在是CLCLC(共模扼流圈)+电子稳压却有怪声。

网友D:
K2611你没加栅极保护电路啊。
可能已经坏了。

网友:
MOS 管栅极不加保护,谁TMD的设计这个高压稳压电路?

要这个样的

网友D:
2Sk2611的VGS极限是+-30V,超过了,就会击穿栅极和阴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2Sk2611的VGS极限是+-30V,超过了,就会击穿栅极和阴极。

关于这个电子滤波稳压电路的可行性,我请教过权威人士,答复是肯定的,所以我就全部照搬了。你说可能2611己坏?我马上来拆前级的2611查一下

网友D:
你测一下K2611三个脚的电压就知道了。

我是忍不住骂人了,高压居然MOS管不加栅极保护!误人子弟!
在论坛,你可以不说话,发言不能害人是起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K2611你没加栅极保护电路啊。
可能已经坏了。

刚才拆下来与另一只(未用过的)2611对比了,应该没坏,在1K档,除了2正3负有8K阻值外,其余都不通,二只一样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才拆下来与另一只(未用过的)2611对比了,应该没坏,在1K档,除了2正3负有8K阻值外,其余都不通,二只 ...

量一下机器上三个管脚的电压!加电以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测一下K2611三个脚的电压就知道了。

我是忍不住骂人了,高压居然MOS管不加栅极保护!误人子弟!

这是我这三天的成绩,都是零分!!!!
电脑换了w10系统,尺寸700只有60多K,不知道能不能发出来。

原前级胆整流

原前级胆整流

前级2611电路

前级2611电路

延时电路板

延时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一下机器上三个管脚的电压!加电以后。

知道了,今天晚了,明天没空,后天中午时间向您汇报。
另外我再试一下取消电子滤波后的情况如何。到时一并汇报。

网友:
唉。
在线测量电压啊。K2611三个脚的电压。

网友D:
MOS管最怕的就是栅极击穿。在稳压电源场合都有电阻和稳压管组成的栅阴极钳位保护电路。
简单分析一下:
开机的时候,阴极输入跟随栅极的电压,耐压一般不会有问题。
关机的时候呢,阴极有负载,输出电容上的电压会较快的速度释放,栅极那个电容呢,有20K的电阻限流,释放的慢,有可能某个时间,栅阴之间的电压过大而击穿。
另外,4P1导通和截至的时候,输出牛初级那么大的自感,会不会有尖峰,也很难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这三天的成绩,都是零分!!!!
电脑换了w10系统,尺寸700只有60多K,不知道能不能发出来。

不需用继电器,用后反而会有开通噪声。按下图做就可以了。装在什么位置自己试,一般可装在后级供电或前级供电,看用于那一级好。

楼主:
老乡好!非常感谢!我马上来装。只是不知道这图的三极管型号,望告知一下。今天电脑上不了,只能用手机,有点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老乡好!非常感谢!我马上来装。只是不知道这图的三极管型号,望告知一下。今天电脑上不了,只能用手机,有 ...

只要耐压够500-600V,电流3A以上就可以。滤波电容大延时时间长。

楼主:
仍旧用2611也行?还有D1用1N4007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要耐压够500-600V,电流3A以上就可以。滤波电容大延时时间长。

我准备仍用2611吧,D1用1N4007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仍用2611吧,D1用1N4007可行?

可以

楼主:
0K!晚上告诉你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要耐压够500-600V,电流3A以上就可以。滤波电容大延时时间长。

谢谢你!
  下午弄了一下,刚开始稳压管随手用了10v的,不行,后用二只6.2v串联就可以了,其中原因不懂,也不去弄清了,试了4-5次均正常,明早开机仍正常的话就可以装机了,再次衷心感谢老乡!

网友J:
放屁声不知道啥原因,我做的3A5+4P1S推动2A3 没有出现放屁声,结构和你的类似只不过是4P1S阻容出推2A3
和你的不同点在于 我只用了一组高压  结构是 :石整流 1000UF+470R+1000UF出B+给2A3  同时这个电再进晶体管稳压电路
输出个235V给3A5和4P1S, 前级和推动都是阻容输出,
还有就是3A5我只用了一个三极管 另外一个落地了。

关于毫伏表显示纹波多而耳朵感受不明显可能是次声波攻击,检查 退耦电容和阴极电容是否有微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放屁声不知道啥原因,我做的3A5+4P1S推动2A3 没有出现放屁声,结构和你的类似只不过是4P1S阻容出推2A3
和 ...

我瞎猜:估计是由于前级胆整流,后级石整流所产生供电时间差造成的,即石快于胆到位。也就是人为因素吧。我第一次也是一组石整流到底,也没有怪声的。
至于我并管的做法是出于不用白不用的考虑而为。(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声音会厚实点)。呵呵呵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瞎猜:估计是由于前级胆整流,后级石整流所产生供电时间差造成的,即石快于胆到位。也就是人为因素吧。 ...

并管内阻减一半 动态 低频会有提升  这个屁声可能是供电时序的问题 我也没有相关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放屁声不知道啥原因,我做的3A5+4P1S推动2A3 没有出现放屁声,结构和你的类似只不过是4P1S阻容出推2A3
和 ...

退耦和阴极及电源等电解,用20K测过,均无问题,所有电解都是日产基本全新的。現在听不到交流声就不去没事找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并管内阻减一半 动态 低频会有提升  这个屁声可能是供电时序的问题 我也没有相关的经验

好在Whmse老师给了我电子延时电路,目前已完全正常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退耦和阴极及电源等电解,用20K测过,均无问题,所有电解都是日产基本全新的。現在听不到交流声就不去没 ...

这个次声波攻击 我是去年的一台机器 遇到的  新新MCAP电解退耦漏电 还是从某宝某丽电子买的  结果查遍整张板子都没想到是它  剩下就是有零星的因为阴极电容有微漏电的人反馈的  当然 这个问题仅限于3A5管  其它管我也不知道  退耦漏电那次很严重 耳朵听不到 低音喇叭做活塞运动 轰头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次声波攻击 我是去年的一台机器 遇到的  新新MCAP电解退耦漏电 还是从某宝某丽电子买的  结果查遍整 ...

你说的现象就是次声波低频自激那样症状吧?我的没有这个现象,明天完工前再用示波器体检一下,看看倒底是什么情况。我的电解是在比较高级的设备上拆下来的,大小电解都有横印的数字,象原装日产货。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现象就是次声波低频自激那样症状吧?我的没有这个现象,明天完工前再用示波器体检一下,看看倒底是 ...

这个事情我印象比较深刻  如你的描述  耳朵听不到明显噪声 但是毫伏表显示三豪富多  你可以观察一下喇叭是否有运动  不过 你的功率较小 可以用指尖轻微接触喇叭盆儿 感觉一下是否喇叭有振动  如果有 基本差不多   如果是其它原因 我也不知道  我暂时只遇到过这一种  而且你的描述也比较典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次声波攻击 我是去年的一台机器 遇到的  新新MCAP电解退耦漏电 还是从某宝某丽电子买的  结果查遍整 ...

我这个前级是仿胆艺轩"小陈”大师的图装的,原图3A5并菅,所以我就照并了。
3A5确实是个好管,比我原来6N4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事情我印象比较深刻  如你的描述  耳朵听不到明显噪声 但是毫伏表显示三豪富多  你可以观察一下喇叭 ...

好的!我明天仔细查一下再说。
就是台式电脑上论坛很费劲,一个页面要等几分钟,我的ⅠP被别人攻击了,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好,手机上眼睛太吃力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下午弄了一下,刚开始稳压管随手用了10v的,不行,后用二只6.2v串联就可以了,其中原因不懂 ...

10V稳压管不行是不是极性装反,我有时也用10V稳压管。一般场管的开通电压在5V左右就供电,所以装了此延时电路会有5V左右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V稳压管不行是不是极性装反,我有时也用10V稳压管。一般场管的开通电压在5V左右就供电,所以装了此延时 ...

再次当面谢谢啦!
  极性没接反,可能是质量问题,工作时我测过稳压管两端是2.4V,换上12.4V的后两端在3.4V就行了,有33V的不懂就不敢换上去试了。我延迟的是4P1S高压。现在机子工况良好,听听也蛮好(我听一般在0.3-0.5w功率左右),刚才测了下不失真功率不太理想,仅在1w左右,不去弄它了,反正我很少开大音量的。下午我发几张上午测的波形你看看,帮我找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V稳压管不行是不是极性装反,我有时也用10V稳压管。一般场管的开通电压在5V左右就供电,所以装了此延时 ...

失真主要是正弦波上肥,记得你说过上肥是电压不足,但我这机B+在280v,电流也近30ma,阴压约20v,应该都不小了。实测波形如下,您过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当面谢谢啦!
  极性没接反,可能是质量问题,工作时我测过稳压管两端是2.4V,换上12.4V的后两端在3 ...

     其实那个电路是有些问题,用高电压、高阴阻、小电流是达不到预期的功率。等打板后送你一块可自偏和固偏的板以及其他辅助板,重装一下,很方便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失真主要是正弦波上肥,记得你说过上肥是电压不足,但我这机B+在280v,电流也近30ma,阴压约20v,应该都 ...

     上肥是电流不足,电压是指一栅电压,用680R的阴极电阻,栅压肯定高,电流肯定小,不能充分利用放大区。我用总电压是245V,阴阻270R、帘栅压175-180V,功率不低于2W。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肥是电流不足,电压是指一栅电压,用680R的阴极电阻,栅压肯定高,电流肯定小,不能充分利用放大 ...

谢谢老乡的好意!我这机子从变压器,整流,滤波,功放,均己无法改动了,因此你送我板子除非我彻底重来,工程量浩大,所以不必了,心意领了,再次谢谢!!
我预先设有固偏接口,稍动一下即可,改日试试再说。
我这260Ⅴ左右的屏压,30ma的电流,应该是达到4P1S的最大功耗了,下次再试试你的低压大电流什么滋味。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管最怕的就是栅极击穿。在稳压电源场合都有电阻和稳压管组成的栅阴极钳位保护电路。
简单分析一下:
...

大大祝贺曹总荣登版主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