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这速度有点像冷数据

楼主(2024-10-11):
980这数据读取速度真是有点拉跨...

网友:
搞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无图无真相。

楼主:
论坛居然把图片吞了...

网友:
这是小黄鱼上100多的那种固态硬盘吗

楼主:
这是正宗货,不是国内杂牌黑片SSD或者华强北TF卡焊接冒充的SSD。

楼主:
这是三星M2最低档盘980 1TB,不是华强北特产

楼主:
小文件能有50MB/s以上的读取速度算是正常,见过速度几十KB/s的西数SN550和SN750冷数据。

至今没有冷数据问题的也就三星和海力士。像西数,凯侠,英睿达,质态哪个都躲不掉,其余的牌子更差,别说冷数据,连黑白片都保证不了。

楼主:
估计这个帖子又超越了很多人的脑力。

长话短说,下载个SSD Read Speed Tester,扫一下自己的SSD,如果10MB/s 以内,甚至KB级/s的速度,要么冷数据,要么盘快挂了。如果前者,隔上几个月来个全盘写,如果后者,抓紧备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文件能有50MB/s以上的读取速度算是正常,见过速度几十KB/s的西数SN550和SN750冷数据。

至今没有冷数据 ...

见过速度几十KB/s的西数SN550和SN750冷数据。

不会这么慢吧

顺便请教:何谓冷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速度几十KB/s的西数SN550和SN750冷数据。

冷数据就是很久不访问的数据再访问会变慢,慢到什么程度依赖于漏电快慢和保存时间长短。不是闪存黑片白片正片问题。

SSD用电荷保存数据,每个存储单元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一个电容和一个电压表。久了电荷会跑光,数据就消失了。在消失之前的表现是读取速度变慢,越来越慢,因为需要更多次校验浪费了大量时间。

最开始发现冷数据问题的盘是三星840EVO,后来三星怎么解决的未说。漏电无法避免,只是程度问题,可以网上找找漏电王海力士,西数,东芝,镁光有关的段子。冷数据问题在西数,东芝,镁光所有SSD上至今都存在,国产更不用说,只会程度更严重。

长期给SSD通电并不能解决冷数据问题,这点和电容不一样。只有周期的对数据重写才行,但重写会降低闪存寿命。这种重写可以让主控来做,因为主控知道哪些数据多久没访问过。但这样做,会使得硬盘主控程序设计更复杂,三星貌似这么干的,海力士的不清楚,其余各家主控就不要想了。

各家广告软文都是在吹跑分,因为门槛低,即使弱智都会用跑分软件。其实跑分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可靠性,但任何跑分软件却对此无能为力。

打了这么多字,就当给不了解的路过人士扫扫盲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冷数据就是很久不访问的数据再访问会变慢,慢到什么程度依赖于漏电快慢和保存时间长短。不是闪存黑片白 ...

感谢科普

冷数据就是很久不访问的数据再访问会变慢,慢到什么程度依赖于漏电快慢和保存时间长短。

照这么说,还是机械硬盘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科普

冷数据就是很久不访问的数据再访问会变慢,慢到什么程度依赖于漏电快慢和保存时间长短。

机械跑死跑不过SSD,起码数量级的差距,机械访问小文件貌似都是KB级的速度吧,大文件顺序读取能上200+MB/s。

机械盘优点是便宜量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跑死跑不过SSD,起码数量级的差距,机械访问小文件貌似都是KB级的速度吧,大文件顺序读取能上200+MB/ ...

我是从仓库盘的角度说这个问题的。

网友:
还有这回事,看来硬盘还得买三星,

网友B:
U盘也存在这个冷数据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盘也存在这个冷数据的问题吧

我是不知道,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凡是用电荷存储数据的都会有这个问题,就看主控怎么克服。抛开不同厂家闪存质量上的差异不谈,同样的工艺下,SLC,MLC,TLC,QLC只会越来越严重…

假设SLC用0.6V和-0.6V表示0和1两种状态,MLC就得用0.6,0.3,-0.6,-0.3表示4种状态,到了QLC,电压就得更加细分表示16种状态。状态越多速度越慢,一旦漏电导致电位模糊了,校验就更困难,速度还得慢上加慢。

至于U盘,多用QLC闪存做,而且闪存质量比SSD用的还要降等级,速度本来没法上去,谁还关心U盘冷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