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F-47型万用表,我实在没辙了,求内部接线的照片

楼主(2024-10-11):
一块MF-47(大红袍电阻),一块MF-47A(色环电阻),其中MF-47的×1,×10,×100和×1k等电阻档不对,根本不能调零而且指针乱漂,它的电池是1.5v的2号电池和15v层叠电池,电池的负极连接在一起。感觉肯定是电阻档接线错误
MF-47A电流档无法使用。
现在想找两块表的内部接线照片,看看是哪里接错了,查了几天了,无果。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啦

网友:
拆面板开关,清洁导轨和活动触点,安装的时候活动触点弹簧适度拉长一点,拨盘安装时隔细活,安装钢珠弹簧有技巧,祝你成功

网友:
红袍MF47应该是这个,高清接线图在我的网盘里。
ht链接tps://pan.ba链接idu.com/s/1Dk2_c5UmVrOSo5sc-KwXlA
提取码:mf47

网友A:
两块都是好表,在论坛里搜一下,有电路图,
不过能转让一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都是好表,在论坛里搜一下,有电路图,
不过能转让一块吗?

转让是几个意思啊?我搜了电路图,那个转换开关动片定片我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让是几个意思啊?我搜了电路图,那个转换开关动片定片我有点看不明白

转让一块给我也玩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让一块给我也玩一下呀

某鱼这么多47,兄台何必横刀夺爱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highlight=MF47,看看这个图应该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鱼这么多47,兄台何必横刀夺爱

某鱼里的炒的离谱了,不如同好者互通有无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82169-1-1.html,这个里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把第一块样表板拿下来,看它如何走线,一根根的,照猫画虎,最后接外边引线

先给样表的每一条线编号挂标签,然后接标签做线并挂同样的标签(做线等长端头涮锡),按编号顺序焊接,这样不易出错。

网友B:
那个47A好奇怪 ,能用的档准吗?
电路图我的网盘里也有,你先核对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那个47A好奇怪   ,能用的档准吗?
电路图我的网盘里也有,你先核对下。

那个47A有蜂鸣档,但板子上有蜂鸣器吗?这个你想过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47A有蜂鸣档,但板子上有蜂鸣器吗?这个你想过没?

这个47A和我组装的应该一样,贴一张配件一起来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47A和我组装的应该一样,贴一张配件一起来的电路图。

这个47A,明显是块胡乱拼凑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