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24-10-11):
(图片)

网友:
提醒你一下:你首先要搞明白R在电路中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至少要知道安全电压和泄放时间,才能算出阻值和功率。

网友:
这个要看你泄放时间,如果时间长点20秒以上,可选几K的电阻,多颗电阻串联,功率1/4都行。

如果是要特快速放电,如修开关电源,需要对电容放电,那么电阻可以取600欧左右,5W功率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求安全电压65V,放电時间20秒,请教老师如何计算?谢谢!

用电容充放电公式计算,嫌手工计算麻烦的话,可以网上搜个在线计算网页(搜“电容充放电时间在线计算”),填上参数即可。

随便搜了一个:

阻值5.5K(改正,55K),功率3W。
图上的初始功率即长期在线功率,这个要留余额,起码用个5W的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老师给个连接!我怎么搜不到呢!谢谢老师!

用bing搜索,第一个结果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容充放电公式计算,嫌手工计算麻烦的话,可以网上搜个在线计算网页(搜“电容充放电时间在线计算 ...

图上不是5.5k吧^_^

网友:
也可以左右滤波电容器上各并一只110k/3w电阻

网友:
电容放电计算方法都已经软件化了。

网友A:
多谢提醒,少数了个“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提醒,少数了个“0”。

不用客气,忙中出错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