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频响测量盒

楼主(2024-10-12):
做完了还没学会用,只会了测阻抗。测了几个喇叭,四寸半的LG全频谐振频率在110hz,二寸的碗盆喇叭也是差不多的频率120hz,这个应该是加强低频的设计的,因为和它差不多大的1.75寸全频是200hz,还有一个液晶电视的长条小音箱是250hz。一个惠威六寸半是65hz左右

网友A:
字體大一點其實比較適合我們年紀大的壇友的需要,畢竟人都是要老的,眼睛大部分都是會老花的,所以我覺得版主是否可以變通一下這種規定呢?個人看法,請版主和超版們斟酌。

网友:
那个日历背面做的草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字體大一點其實比較適合我們年紀大的壇友的需要,畢竟人都是要老的,眼睛大部分都是會老花的,所以我覺得版 ...

老年人确实要字大一些看着才舒服,但是,俺觉得,字体还是统一尺寸比较好。

毕竟整个坛子都是一样的尺寸的话,坛友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设置浏览器缩放;如果字体不统一,针对普通尺寸字体做了放大的,再看楼主这种大字体的帖子,就太大了,一屏幕也显示不了几个字。

网友:
详细介绍介绍 电路原理,怎么测量?

楼主:
这个就是基于hifidiy论坛的2010版套件改的,把usb声卡集合在一起以省去原版中套件与电脑的音频线,更主要是可以在笔记本电脑等无线路输入插孔的电脑上使用。电源改成了单电源十二伏,可以用外接锂电池盒子方便拿到室外使用(配合笔记本电脑)。我用了一个很少见的大电流转换开关,有三个档位正好可以代替原版中的继电器。功放是TDA2040单电源电路,把输出电容纳入反馈环以改善输出电容的失真。2040比2030可以工作在更低的十二伏电压下。原本打算是用tda2003的,后来查到2040可以用十二伏,性能指标也比2003更好一点。使用方法和原版2010的一样。配合软件lspcad可以测量喇叭的阻抗曲线和频响曲线。我还没会测频响曲线,测出来的曲线不对,不知道是电脑系统的问题还是套件的问题,测阻抗曲线算是正常了,电路做得不怎么好,有点噪声,测出的曲线不够平滑,但是能够看出谐振频率。

楼主:
测量原理简单来说就是软件使声卡发出一个频谱很宽的白噪声经过功放输出到喇叭,话筒再适当位置接收声音信号输入到声卡的线路输入端,软件采样后绘出曲线。阻抗测量是功放输出串联一个采样电阻再到喇叭。声卡左右声道输入端分别对电阻两端信号进行采样,软件再绘出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年人确实要字大一些看着才舒服,但是,俺觉得,字体还是统一尺寸比较好。

毕竟整个坛子都是一样的尺 ...

论坛最好是取消太小和太大的字体选项,论坛对手机发贴一直都是不太友好,显示混乱。这七八年来我就没怎么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