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绝缘漆一般要烤多久才干透?

楼主(2024-10-12):
1~2小时够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缘漆未干能否通电使用?能否利用变压器工作自身的热量来烘干?

    完全可以.

楼主:
夸张了吧,要这么久?

楼主:
绝缘漆未干能否通电使用?能否利用变压器工作自身的热量来烘干?

网友:
看专业修电动机线圈绕好后都是直接侵qu,只要不滴了就上机通电

网友:
摸着不粘手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单位一个老师傅修电机,用碘钨灯烤,冬天二三十个小时,夏天十几个个小时。
老师傅说以前有一个调压器,可以用调压器给线圈通低压,让铁芯和线圈发热烘干,要快些

网友:
老婆没有和你吵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夸张了吧,要这么久?

书上说的,当然书上说的更详细些。我只是说了个大概。

另外,电烤炉的温度不均匀,他是间歇性的加热,烤这个恐怕是不行,太近了。

网友:
我的就是放在太阳下爆晒一两天,

网友:
不知道绝缘漆是什么成分,有些快干漆干的非常快,修十几上百千瓦电机一般都用这种漆,不用再专门烘干。

如果不是快干漆,好像是80度下,烘干12~24小时。利用变压器自身发热来烘干,很多时候干不透,拆开以后,内部线圈之间的漆还是湿润的。

网友:
现在的绝缘漆分自干和烘干型的,其中烘干还分快干和慢干的,你最好搞清楚你用的是哪个类型的漆。过去普通的1032绝缘漆的确需要100-110度烘干8小时以上,还不包括预热的时间 稀料是用笨或者二甲笨,有剧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