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13005代换C3866吗

楼主(2024-10-12):
电脑电源盒上的电源管C3866能用13005替换吗?

网友(2024-12-01):
引用 网友A:
可以

就是不保险!电脑里压根就没见过用13005的,连封装和13007都差异极大,用在里面能放心?!电源一旦不稳定,硬盘很容易搞坏,麻烦就大了,

网友:
还是换原型号为好。而且还要找可靠的购买渠道!毕竟电脑电源拆修一次挺麻烦的、给自己干活不能留下任何“尾巴”......应急修理另议。

网友(2024-10-16):
除了BVceo略低,别的指标没问题。
电脑电源很多用的是13007,13005更常见于镇流器。

网友:
c3866是NPN功率三极管,参数:最大电流3A,最大功率40W,最高耐压900Ⅴ
13005耐压400V~700V,集电极电流4A ,功率 60W 或 75W.

网友:
可以换的。

网友:
不少用13007。

网友(2024-11-30):
耐压略低,可能会炸,试试就知道

楼主:
经过测试C3866要比13005的放大倍数大些,因为同样的电路,C3866能启动而13005就不启动。修复正常了的电路C3866和13005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