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我真看不懂了

楼主(2024-10-12):
早上来了单生意,充电器。拆开发现,保险损坏,电源芯片VIPER26L损坏。假货宝下单了两个芯片,反正有空,把电路跑一下,绘出原理图。但画出图后,却看不懂了。次级输出分两路,分就分吧,但它用的滤波电容却不是一样的,一个16V,一个35V,我以为错了,把板子洗干净,干脆把变压器也拆了,一看,的确是没错了。这又是什么高科技呢?请大师们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以为是两个绕组,所以拆除变压器检查,结果就是一个绕组,红框内就是两个二极管正极相连的

看看黑圈里元件是不是漏画上去了^_^

画图、测图严谨一点,就不会大吃一斤了^_^

网友:
这个嘛 ,看库存了。有啥用啥,价格基本没区别。

网友A:
C132 正极那个焊点看着像是被手工焊过,也许这个电容被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32 正极那个焊点看着像是被手工焊过,也许这个电容被换过。

我自己拆的,装之前忘记照相了。

网友B:
两个整流电路,稳压管稳定出不同电压
也没啥问题,只是没啥必要
除非二极管功率不够用,可以这么分割

最大可能还是两个输出绕组吧,毕竟16V电容不够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整流电路,稳压管稳定出不同电压
也没啥问题,只是没啥必要
除非二极管功率不够用,可以这么分割

我也以为是两个绕组,所以拆除变压器检查,结果就是一个绕组,红框内就是两个二极管正极相连的

网友:
曾经拆过一次快充充电器,里面有个芯片起开关作用,快充时手机给芯片一个信号,减小至431参考端的取样电压,这样电源可输出更高的电压,实现快充的目的

网友C:
主要是库存,价格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库存,价格一样。

老板,我问的不是价格。我问的是为什么两个二极管正极相连,却在整流后会用两种不同耐压值 的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我问的不是价格。我问的是为什么两个二极管正极相连,却在整流后会用两种不同耐压值 的电容

对于大企业来讲,价格一样库存有货,能用就代用了。为了去库存。

网友D:
个人认为:同一个端口取两路整流输出电压所选择的电容耐压值不同,其主要系负载需求不同所至。一个为MCU供电,另一个为充电器充电。就其充电器在充电时需要更大的充电电流,那么滤波电容就必需要承受更高的脉动电流,为此应当选择耐压值更高的电容;另充电器在充电时要经历不同的电压波动,对此应当选择耐压值大的电容以确保其安全性。

网友:
这种电路没必要考究太多,估计是商家的各种权宜之事,谈不到技术层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同一个端口取两路整流输出电压所选择的电容耐压值不同,其主要系负载需求不同所至。一个为MCU供 ...

看清楚,16V电容容量是35V容量的5倍,哪一路提供的电流大?

真相可能就是8楼,与技术无关,能用的就用上留着是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清楚,16V电容容量是35V容量的5倍,哪一路提供的电流大?

真相可能就是8楼,与技术无关,能用的就用 ...

上述回复的本意并非针对该充电器各滤波电容间的关系,而是对充电器和电池之间的关系。在充电器对电池的充电过程中,电池中的电压和电流会不断的发生变化 ,这样充电器中的MCU就会通过不断的对电池充电过程进行调整,从而所产生脉动电流,该脉动电流对电容器的耐压值会有显著的影响,对此把该充电器的滤波电容耐压值提高也是基于上述考量。

网友F:
完整的电路图纸,应该是这样子的^_^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完整的电路图纸,应该是这样子的^_^

我还没见过出滤波电容47微法的充电器,你这样猜测可能性高吗?这是楼主接的一个故障充电器维修单子,至少这个充电器不比手机充电器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还没见过出滤波电容47微法的充电器,你这样猜测可能性高吗?这是楼主接的一个故障充电器维修单子,至少 ...

什么叫是我猜测,你不懂得看图跑电路的线路吗^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