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800欧耳机是否存在之谜

楼主(2024-10-12):
94年上的技校,95年听一个隔壁班同学说起他看到有人做矿石收音机。我很奇怪,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做矿石机?然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产生了做矿石机的想法。在我上小学时,唯一能得到自制矿石机的资料是《十万个为什么》文革版。在上初一到初二期间,母亲的同事搬家,我弟在他们拾到《一本初级晶体管收音机》,后来我又用个什么找玩意儿,和他换了这本书,书中给出了矿石机和来复再生等制作方法,是用磁棒当天线的,以至于很多年后,我都认为矿石机是用磁棒当天线的。

那时,听附近一个家电维修师傅说,信号强的地区,一个二极管,一个耳机就可以听了。然而他说的这种收音机我闻所未闻,直到上初二时,才买几本《少年科学画报》其中一期给出了这种收音机的结构图。

上技校时,我元件仍不容易获得,所以决定做这种最简单的收音机。但即便是这种最简单的收音机,也需要电子元件呀,2AP9我找到了一两个,但800欧耳机我没有。我翻阅过期的无线电类杂志,看到800欧耳机邮购消息,写信询问是否还有,得到肯定答复后,我邮购了10只,每只好像是1.5元不包邮。毫无疑问94年前的1.5元当然比现在的1.5元管用,但1.5元买个头戴式耳机未免太匪夷所思了,即便当时的物价低,库存的至少要10-15元吧?就算清仓,6-8元是少不了的。800欧耳机到底是什么样呢?我充满了期待。

后来终于收到耳机了,有些失望,它的个头和老式白色耳机完全一样,它会是800欧耳机吗?但一回想,这个价钱买头戴式800欧耳机确实不可能。我分了三四个给隔壁班同学,他实验了几次,有一次还来我宿舍实验没成功,他是把香烟铝箔裹在灯线上实验的。后来我一个人在宿舍的时候,用其它办法实验成功了。

适合多年,那几个800欧耳机早已损毁不在了。因为我当时没有万用表,所以至今不知道它们的直流电阻是不是800欧。只记得一点,它们坏过,如果线断在内部,需要拆下来重绕,在拆绕过程中,往往没几圈线就短了,好像我没有成功修复过。据此判断,它们应该用是0.01mm漆包线。

有一种这种耳机大,外形一模一样的倒是有800欧的,但这种耳机有没有800欧的不得而知。前几天我还差点拍下了一个个头大那种~那种我何必买,我自己都有。近几年,为了便于大家认识,我把这种耳机叫做老式白色耳机。

补充内容 (2024-10-12 20:37):
最后应为:有一种个头比这种耳机大。

网友A:
800欧是交流阻抗,直流电阻大概在300欧左右。是有这种耳机的,那年代聋人助听器就是用这种耳机。

网友(2024-11-12):
这个看耳机结构,舌簧耳机上面印的一般是交流阻抗,线圈加铁片耳机一般指的是直流电阻

网友:
我也保留了那种小一些的800欧耳机。声音比636小。

网友:
手头还保留800欧的耳塞,测量下直流电阻800欧之上,上图。

网友B(2024-10-12):
当年确实有这样小的800Ω高阻耳塞机卖,80年我在合肥市百货大楼见到过!那是紫红色外壳,好像一块五左右。同样636那样的也有的卖,分800Ω和1500Ω两种规格,要价三块多,和一只3AG1价格相当。高阻小耳塞只有800Ω一种。当年合肥本地就有生产,后来这个厂主要生产“雀翎”牌电热毯了。
还有,前几年咸鱼上面也有这样的小高阻耳机卖,只是产地为广州。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欧是交流阻抗,直流电阻大概在300欧左右。是有这种耳机的,那年代聋人助听器就是用这种耳机。

我以前在矿坛看到一种算法,好像只能用于这种白色耳机和电动式扬声器:线圈直流电阻的平方加交流感抗的平方,然后开平方。大致上直流电阻280欧的耳机,相当于交流阻抗300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00欧是交流阻抗,直流电阻大概在300欧左右。是有这种耳机的,那年代聋人助听器就是用这种耳机。

你自己看看?出了印着350Ω舌簧耳机是标称阻抗外,实际直流电阻在70Ω左右,其他所有的耳机标的都是直流电阻。
另外那种微型800Ω机的阻抗在1700Ω,636专用的耳塞机阻抗在3000Ω,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应该是微型耳机用的漆包线比较细,我们知道影响电阻的原因是材料,长度和截面积,微型耳机用的漆包线细,截面积就小,所以不需要那样多圈就能达到同样的电阻,但是阻抗不够,实际这种耳机的阻抗大概等于400Ω的耳机,这两种耳机我都有,微型耳机声音发尖,用在二极管无源收音机上声音和636的800Ω大概相当,但是我觉得理论上应该不如才对。

网友(2024-11-12):
这种耳机我有几只,大约75年以前我买过原版的68-1,标配就是这种微型耳机,当时的价格比636耳机还要贵一些,后期这种耳机就比较多了,耳机的阻抗不光和直流电阻有关,还和电感量等其他因素有关,耳机的阻抗标准是在1000HZ或者2000HZ下测量的因为磁铁和振膜对电感量的影响是很大的,它是闭合磁路,在交流下的阻抗要比直流下大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年确实有这样小的800Ω高阻耳塞机卖,80年我在合肥市百货大楼见到过!那是紫红色外壳,好像一块五左右。 ...

那时,听附近一个家电维修师傅说,信号强的地区,一个二极管,一个耳机就可以听了。

當年我 的家就位於中波電臺
的 發射天綫附近 居住!

我 試過:

一个二极管,一个耳机就可以听了!走路邊走邊聽,當年市裏就一個中波廣播電臺。

网友E:
高阻微型耳机的确有,我亲自用过的实物就有两款,80年代上无二厂通信车间出品的对讲机就有附件随机提供,但做工粗糙性能平平,阻抗是600Ω的。用在矿机与单管机是根本不行。上海某厂也出过类似外形的800Ω耳塞机,做工精致,但灵敏度也是平平,耳塞机除了助听器舌簧结构的外最好的还是636,但戴着最不舒服的也是636.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看看?出了印着350Ω舌簧耳机是标称阻抗外,实际直流电阻在70Ω左右,其他所有的耳机标的都是直流 ...

这是我保存的微型800Ω耳塞机,但是灵敏度远不如636万里牌的,里面的结构是单线圈的,与8Ω的普通耳塞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时,听附近一个家电维修师傅说,信号强的地区,一个二极管,一个耳机就可以听了。

當年我 的家就位 ...

一个二极管并在耳机上,这么简单的东西,当年在我得到资料前,根本想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阻微型耳机的确有,我亲自用过的实物就有两款,80年代上无二厂通信车间出品的对讲机就有附件随机提供,但 ...

我有11楼这种耳机,颜色不同。对比我说的那种白色耳机,灵敏度和音质都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保存的微型800Ω耳塞机,但是灵敏度远不如636万里牌的,里面的结构是单 ...

我有这种耳机,颜色不同,灵敏度比我说的那种个头更小的高得多,音质也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