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返厂修好了

楼主(2024-10-12):
有一个德生PL200收音机加上电池后不开机,打开后给法拉电容充电后可正常使用,但一段时间后现实慢慢变淡,而后又不能开机。

维修德生PL-200,请教... ... - 〓综合维修专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26367275

寄厂家售后维修,现返回:更换电位计(接触不良),更换电感。(与电感有关?),开机后一切正常。来回邮寄费20,维修费5,更换材料5+5,共计35元。

网友:
德生的售后非常好,几乎是贴钱做售后了,维修的时间成本远不止5元

网友:
35元添点鱼市场可以买台二手了

网友:
电位器不是1快吗

网友:
这种还是比较负责的,都明码标价,收费也合理,支持这样的厂家。

楼主:
电位计1元,工费4元

网友A:
螺丝上错了,面板被顶了个包。建议索赔机壳一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上错了,面板被顶了个包。建议索赔机壳一副

这是我原来自己搞的,怨不得别人。

网友:
我恰有同款,共出过三次毛病。第一次是什么故障现象忘记了,打开看到线路板中间部位一200μF/10v电解鼓包,手头没有,用同容量耐压6v代换,至今正常;第二次时间约10年前也像楼主一样换了电位器,还是拆下旧的拿着到特约维修部买新的,5元,维修人员说拿来修不收维修费的;第三次是面板有一两个按键失灵,我拆开不分青红皂白全部酒精、机油伺候,至今灵敏。也许买的早一些,我这个面板上是外文字,终究不方便。

网友:
上门维修就不用快递费了,真好。我的德生PL606 听着听着偶尔声音会变小,旋转声音旋钮根本不管用,不知何故?是电位器坏了吗?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B:
明码标价,点赞。我的PL-606有时候声音变小,调整声音旋钮也不行,请问是什么问题?如何修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码标价,点赞。我的PL-606有时候声音变小,调整声音旋钮也不行,请问是什么问题?如何修理。谢谢

抱歉,我的知识有限且老旧,无法为你解答,可以在坛中咨询高人。这款机子音量调整是采用编码方式控制,与传统的电位计也不同检修用于故障判断也不尽相同。
可以参考以下帖子:
拆解德生PL-606收音机,原因滚轮乱跳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47064&page=1

德生PL-606有显示,不能控制 - 〓收音机电唱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40847-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的知识有限且老旧,无法为你解答,可以在坛中咨询高人。这款机子音量调整是采用编码方式控制,与 ...

非常感谢,我研究一下,指点很到位。

网友:
支持一下厂家,这服务太好了!

网友:
电位器,不是“电位计”,纠正一下^_^

网友(2024-12-05):
我的PL660买4年修三次,总是换电感、电容,都没收钱,寄回来的邮费也是厂家出,售后服务一流,非常好,如果能够把机器质量提高点那就更好。

网友:
良心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