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收信机通频带10K位置频率有偏差是咋怎么办?

楼主(2024-10-12):
新入手一台56收信机,功能基本正常,就是通频带3K转换到10K位置时频率偏差较大,声音小不清晰。在3K位置调准确台后转换到10K位置后频率会偏5K左右。比如16660KHZ的台,要在16655KHZ和16665KHZ的位置电台信号才好声音才正常,16660KHZ位置声音小不清晰,不懂咋回事。哪位老师可以教教我如何解决。另外,此机的电源开机后一直有明显的嗡嗡声,是否正常。电源是全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通频带3K位置误差很少,不到1K。怀疑是这个中频通频带曲线不对的原因,222-1的3K位转到6.5K位置没 ...

千万不要自己去调中周,
没有仪器,没有图纸,不懂咋回事
只能越调越乱。

我认为中周回路坏的可能性非常小,
因为你把调频率(就是调本振)是可以收到清楚的信号的,
这说明中频这一串中周是好的,就算要偏离,
不会一串一起偏离,还步调一致地向一个方向偏离同样多的KHz。

找到图纸,先搞清楚切换带宽这个动作涉及那些元器件
然后再想可能是哪些元器件变质引起本振频率偏差。

网友B:
老机差5K赫兹不叫个事。
这么多年,电感线圈、电容 都有微量变化。
您想想16660K 与5K对比,误差才有多大?甚至小于1/3000的误差,还要啥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机差5K赫兹不叫个事。
这么多年,电感线圈、电容 都有微量变化。
您想想16660K 与5K对比,误差才有多大 ...

可是通频带3K位置误差很少,不到1K。怀疑是这个中频通频带曲线不对的原因,222-1的3K位转到6.5K位置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通频带3K位置误差很少,不到1K。怀疑是这个中频通频带曲线不对的原因,222-1的3K位转到6.5K位置没 ...

3K和10K用的是不同滤波器。
我觉得这个事是这样:误差小的高兴。有点误差的 也不沮丧。

这玩意尽量不要犯强迫症 想着给它鼓捣到一点不差,“老爷子”禁不住折腾,而且咱也不专业,没有厂家那条件。
我这台R390A有些频率误差10K以上。凑合吧。唐僧十万八千里取的经 都不全,哪有完美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K和10K用的是不同滤波器。
我觉得这个事是这样:误差小的高兴。有点误差的 也不沮丧。

听到版主开导终于不纠结了,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到版主开导终于不纠结了,谢谢您

我看您去年时就关注 56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30038-2-1.html

近来 是梦想成真啊。道贺

好马配好鞍,
大型接收机 需要大型天线配合 才能发挥应有能力。

56里用的电子管,都是常见型号,预备两套新管。

楼主:
谢谢海版关注,现在入手的这台就是去年准备要的那台,卖家说是开了箱玩玩后就装箱闲置的,成色很好,不过由于没有经常拿出来透气,来时只有6个波段可以工作,6个波段的高放或振荡线圈由于莓断不能工作,修复后基本正常,灵敏度高。只有通频带10K位收听频率要调整。10K是中周双调谐的,1K和3K是晶体滤波器,频率比较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自己去调中周,
没有仪器,没有图纸,不懂咋回事
只能越调越乱。

感谢提醒,不会随便调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海版关注,现在入手的这台就是去年准备要的那台,卖家说是开了箱玩玩后就装箱闲置的,成色很好,不过 ...

还有线圈霉断的?
这不好弄,能修好 可见功底非同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线圈霉断的?
这不好弄,能修好 可见功底非同一般

我也感到奇怪,卖家在北京气候不潮湿,怎么会霉断呢,但里面的确是断了,断的地方都是根部有点铜绿,每个线圏是断一根,打开容易发现和修复的。我2009年收的一台红灯711-3收音机在海边上到现在都没出现过线圈霉断的现象,估计开了包后再放原箱里就不密封了,容易存水分湿度大会霉断,如果时常拿出来玩玩应该还不会霉断。

网友:
储存环境有关,也可能是绕制时线受伤,时间长了机械应力导致断裂 。频偏太大还有一种可能:原机换过光学度盘,导致显示偏大,前几天收拾库房,发现一箱子光学度盘,有56的,77的,kpot-M的,P-250M的,有开封的,也有没开封的,开封的大概当年是更换过的

网友:
我覺得頻率應該沒有怎麽偏,原因是3KHz帶寬聽到的聲音與10KHz帶寬聽到的聲音有差別,在於帶寬大了以後的聲音成分變得豐富了,這對一對聼慣了3KHz帶寬的耳朵可能會不適應,從而覺得頻率跑偏了。

网友:
有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频率调准之后,自动增益控制没有启动,通道放大量过大发生过载,接近限幅了声音自然会小,偏调之后放大量减小过载减轻,声音恢复正常
接收广播AGC需要打到自动挡,如果已经在自动挡,检查一下AGC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