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修一台车机

楼主(2024-10-13):
手上有一台老车机调频正常中波和短波收不到台

中周霉斑了

中周霉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分立件的声音好听

何以见得?离散性大,一致性差,

网友B:
这是一台非常古老的车机,最少有近40多年的历史了,修理要有耐心,都是分立元件的,不能用集成电路的修理方法,要一级一级级检查,线路很复杂,但是,有晶体管修理经验还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
好手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台非常古老的车机,最少有近40多年的历史了,修理要有耐心,都是分立元件的,不能用集成电路的修理方 ...

还是分立件的声音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台非常古老的车机,最少有近40多年的历史了,修理要有耐心,都是分立元件的,不能用集成电路的修理方 ...

是的老机元器件也不好找,敷铜板也分脆弱

网友:
看到是调感式的值得维修

网友:
分立元件的,没有仪器,可能比较难修吧,FM既然是好的,应该是AM的接都部分有问题了,一般的元件不容易坏,看是不是波段开关接触不好了

网友:
这个车机高级啊,五波段的,当年价格应该不便宜,值得折腾。

网友:
这台机器接近40岁了,歌乐
应该是80年年代末期走私进来那种皇冠上的吧
90年后国内车机已经有磁带了,国内装车一般用凯歌、飞跃的

网友:
太复杂了,得消耗不少脑细胞

网友:
收音部分有多少个三极管?

网友:
用料扎实

网友:
这个车机有年头了

网友:
调幅部分供电、中放部分共用,检查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