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三相交流电的功率与电流、电压的关系?

楼主(2024-10-13):
如图所示的

网友:
粘一篇:
===================================================
    三相交流电的功率与电流、电压的关系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表示:功率(三相交流)=电压×电流×功率因数×1.732。这个公式适用于三相交流电系统,其中1.732是一个常数,代表根号3的值,用于调整三相系统中的电压和电流。

    具体来说,三相交流电的功率计算公式为:P = √3 × U × I × cosφ,其中P代表功率,U代表线电压,I代表电流,cosφ代表功率因数。功率因数是指电动机消耗的有功功率占视在功率的比值,它反映了电动机的效率和使用情况。

    此外,三相电动机的实际功率计算公式会根据接法不同而有所变化。如果是星形接法,线电压是相电压的1.732倍,线电流等于相电流;如果是三角形接法,线电压等于相电压,线电流是相电流的1.732倍。这些计算公式帮助准确计算三相电动机的实际功率和效率。
===================================================
三相电动机功率、电压、电流等之间的关系计算
【出自:搜狐】

网友:
使用者都用脚投票了

网友:
功率只看abc三点之间的电压,abc各自的电流,和功率因数,具体就是功率=1.732*电压*电流。

网友:
三相总功率就是三个单相功率之和,不管负载对称不对称;P = √3 × U × I × cosφ只适用对称负载,其中的U是线电压,I是线电流,cosφ是每相负载的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