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d做倒相管 做好了 直流灯丝供电 什么都好 就是有些噪音

楼主(2024-10-13):
101d做倒相管  做好了 直流灯丝供电  什么都好 就是有些噪音  下一步调整  但是感觉也没什么好调整的  噪音怎么去掉?  实在不行只能换成旁热管倒相了。

网友A:
我都回答了,你不听,结果就是这样了。

不是吹牛,玩直热管的,有几个比我多的?

直热管要做倒相,只能衰减式,或者1:1放大。

楼主:
我的倒相用变压器整流滤波后电压200伏  用什么管子比较好  听听烧友的见解。

楼主:
倒相管用五级管  束射管不大好吧  只能用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回答了,你不听,结果就是这样了。

不是吹牛,玩直热管的,有几个比我多的?

当然你是胆界精华  一路走来基本都经历过了。请图解一下你的直热管倒相电路注意事项  行话听不太懂  经历浅了。

网友:
最好的倒向电路是变压器。

网友:
变压器的绕制很难吗?手段低没办法绕,重点难在材料上,神马铁、什么线,含什么成分!相对来讲绕制却相对简单!不信?那就去了解下数控设备绕制某东东!

网友:
既然问了,又不听,又不改,你来问的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
QUAD II就是衰减式,衰减以后再放大,输出是反相的。
反馈式反相管1倍放大,屏极输出是负的,也类似衰减式,只是不衰减了,-1倍放大而已。

直热管,只有标准的放大才能保证噪音低。

网友:
信号输入级、第一级就用倒相小牛,无源倒相。十几块钱的小合金牛刚刚的好用,楼主的议题是噪音,好像重点不在牛上

网友:
想当初,你用直热管电压放大,解决噪音,花的时间不少了吧。
本身就是难度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