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了个场管晶体管混合分立件磁头放大,如图

楼主(2024-10-13):
如图。。。。。。。

楼主:
补原理图。。。。。。。

网友:
模拟玩意哪弄也避免不了沙沙噪音。

网友A:
Q1和Q2的連接,直流是負反饋,交流卻是正反饋?

网友B:
效果如何??

网友:
频率范围限定后,这个电路就好分析了。
R4L的用法,直流,电流并联负反馈。交流可以忽略,C21L交流接近短路,由于容量被标志遮住了,由于仔细计算20hz的阻抗估计还有一点,估计也不大。
R9L//C75L,R10L//C4L为电压串联负反馈。
增益约等于1+(R9L//C75L+R10L//C4L)/220,由于开环增益比运放低,实际达不到,略差一点
交流放大倍数是由电压串联负反馈主导。

网友:
要看实际放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如何??

我木耳,听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1和Q2的連接,直流是負反饋,交流卻是正反饋?

都是负反馈,这回您是散光看錯,我睡前网站看电路图经常看偏,早上就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都是负反馈,这回您是散光看錯,我睡前网站看电路图经常看偏,早上就正常。

嗯嗯,散光有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是负反馈,这回您是散光看錯,我睡前网站看电路图经常看偏,早上就正常。

今天终于知道黑田彻的双管反相放大器和双管非反向放大器的用途了。突然想起日本电子鼎盛时期,录音机横扫全球。
双管反相
双管非反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今天终于知道黑田彻的双管反相放大器和双管非反向放大器的用途了。突然想起日本电子鼎盛时期,录音机横扫 ...

请教下这些图出自哪本书呢?学习学习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这些图出自哪本书呢?学习学习去。

当时king5555说这本书相见恨晚。我也好奇看了一下,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时king5555说这本书相见恨晚。我也好奇看了一下,挺好的。

感谢,我也学习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散光有理!

我看人准沒错,您的功力高強。有的电路图画的像迷宮,又加上眼晴散光和老花产生重影,看错看偏乃属正常现象。加上左边也有个电容,沒有驻眼停留观察,就散光到基极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当时king5555说这本书相见恨晚。我也好奇看了一下,挺好的。

对名字蛮陌生,听內容挺耳熟,难不成跟我夫人同姓。我这沒出版这本,是在阿漠下载,自己印表装订,还弄个仿真档。
上图重点在那个自举电容,下图重点在输入源的直流电压。

网友F:
我在想,现在带场管输入的双运放很容易找到且价格不高,用运放做磁头放大是否效果更好些、电路也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名字蛮陌生,听內容挺耳熟,难不成跟我夫人同姓。我这沒出版这本,是在阿漠下载,自己印表装订,还弄个 ...

上图,翻了老外的晶体管电路大全,共集电路里面也有这个电路。作用说的很清楚,提高跟随器输入阻抗。
下图的电路,有一个时髦名词的半边电流型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想,现在带场管输入的双运放很容易找到且价格不高,用运放做磁头放大是否效果更好些、电路也简单?

这个分立元器件放大器,就是大名鼎鼎的“电流型运放”。比电压型运放速度要快一些。
信号输入为同相端,电压串联负反馈的接入点为反相端。

网友D:
这是电流型运放:
半边电流型运放加点恒流源:
是不是很像呀。扫一下频率,接近10M的带宽。跟ne5532的速度是差不多的。

网友:
电路其实很简单,理解也容易,若是要较真详细计算,还是考验基础和理解深度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是电流型运放:

半边电流型运放加点恒流源:

您这静态工作点一塌糊涂呀。建议去掉输入射随级。
另外上半边电流反馈只有上升沿有乙类电流加速,下降沿是甲类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您这静态工作点一塌糊涂呀。建议去掉输入射随级。
另外上半边电流反馈只有上升沿有乙类电流加速,下降沿 ...

静态工作点,随便扫了一个,原来是放大10倍的。我这个半边电路是单电源工作。
后面一句,没看懂你说什么,反正正弦波进去,正弦波出来。放大倍数也是接近理论计算。1+400/100=5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静态工作点,随便扫了一个,原来是放大10倍的。我这个半边电路是单电源工作。
后面一句,没看懂你说什 ...

看不懂最后一句表示你尚处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
电流反馈为什么比用同样晶体管仿的电压反馈速度更快?原因是电流反馈电路的甲乙类性质。
面对大信号,电流反馈线路的电流会动态增加。电压反馈却只能保持甲类电流不变。
可以注入100mVpp、100kHz的方波看输出啥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不懂最后一句表示你尚处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
电流反馈为什么比用同样晶体管仿的电压反馈速度 ...

原因是电流反馈电路的甲乙类性质,为什么是这样?
按照黑田彻的说法是抵消掉了Cob,电路是呈现R×C低通,C包含了Cob,得到更小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不懂最后一句表示你尚处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
电流反馈为什么比用同样晶体管仿的电压反馈速度 ...

看了你的回复:
我认为我们有如下分歧点:
1、电流反馈运放和电压反馈运放速度更快
我的观点:电流型反馈并不一定比电压型运放快。电压反馈的特点是,增益提高,频率响应急剧下降。例如ne5532,带宽为10Mhz,但是放大个5倍,带宽就变成2Mhz。变成吹牛逼
电流型反馈的特点,反馈电阻的范围有限定,增益提高,频率响应下降的不明显。我图中电路放大5倍,仍然有10Mhz带宽。这一比较这个简陋的电路在一定条件下比ne5532还要快。
2、你突然冒出来个甲乙类什么的。
我的观点:电压型运放,不需要输出缓冲级。理由是:2级运放,黑田彻五管运放。同理电流型运放,也不需要输出缓冲级。
商品电压型运放,大都都有甲乙类输出缓冲级,但是增益一提高,带宽急剧下降,改变不了。
3、大信号和方波的问题。
我最近一段时间研究过短波功放。
你说的大信号,可以理解为,电压不能放大很多,电流需要放大。跟我对电流型运放的理解没有关系。方波放大可以被拆成各种谐波,涉及到群延时问题。我贴的这个电路带宽只有10Mhz左右。且方波放大有别的技术路径。例如几毛钱的nmos驱动芯片,或比较器。
我是非常吃惊的,当然我也预想到了这个情况,在前面的回复别人的时候,加了引号,“电流型运放”。
对于某某东西的定义,不想扯太多,我是先学运放,再钻研分立元器件,将运放和分立器件结合起来学习,是黑田彻的书对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