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悬浮使用和不悬浮接地使用 有什么利弊?

楼主(2024-10-13):
喇叭悬浮使用和不悬浮接地使用  有什么利弊? 我推挽的喇叭忘记次级基地了  听了几个小时  也没好到不好  后来还是基地了  是不是为了安全。悬浮有什么不妥之处?

网友:
如果从次级接负反馈就必须接地,不从次级接负反馈接不接地无所谓

网友A:
不接地气强放管成短命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地气强放管成短命鬼

不会吧?有理论依据没?我不喜欢大反馈声音,4-5个老机听几年了,一个管子都没坏,大师您认为这是个别现象吗?

网友:
接地不接地的,监测一下板流就好了,没影响的爱接不接请随意,我也不喜欢大环反馈,用不用和接不接地无关,只接地不接反馈也可。啥理论?反射阻抗呗,一个焊点的事儿而已…这上纲上线就不必了哈!老纲先接为敬,各位随意!

网友:
是指次级接地吧?接了安全一点,万一输出牛初/次被击穿或漏电……

网友:
次级接地,其实相当于次级的0端与初级的电源端交流短接。

初次级短不短接,也就是初次级做不做隔离,测出的频响会有差异。以前忘记咪咪有个帖子提过这个。

网友:
有时候(不一定全是)测输出牛的初级电感,如果次级悬浮,数字会跳得厉害,把次级一脚接到初级就稳定很多。也可能跟测量仪表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次级怎么能短接,初次级肯定要做隔离,次级接地多多少少对高频有影响

我是说相当于短接,就是用仪器做频响测试时候的短接,这是测试输出牛性能的一种接法,你没绕过牛应该是不会知道。

如果电子管阴出驱动输出牛是可以短接,这没啥稀奇。

下面是个输出牛初次级短接的实用电路,谁说一定要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我看没有短接,是串接

那你觉得初次级的两个端子,初级的电源端,和次级的0端,怎么接才叫短接?

我觉得只要用导线连接起来连通了就叫短接,端子短接。难道还会有其他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