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晶体管的无线送话器的疑惑

楼主(2024-10-13):
网上一个视频,搭棚,几个元件,有一个20MHZ的晶振,完后,收音机确实100MHZ的,不明白原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a878184ba87e4cb10b

网友:
晶振频偏一般就是几KHz,如果倍频次数太少那么音量会很小,推荐9倍频

网友:
可能发射功率太小,FM 的底噪太大!

网友:
谐波丰富,使用5倍频。如果选频进入功放,那就基本上只有100M,如果没选频,80M也应该能收到,可使用76-108M的收音机试试。

网友:
接收的是谐波,振荡频率的整数倍频点都有可能收到。收音机接收100M是FM解调,晶体振荡器的调制频偏太小,没有实用价值。如果不用晶体振荡而是用LC振荡,那么频偏是可以做得合适,但是振荡频率不稳定。真正具有实用价值的无线话筒发射器,是用晶体振荡作为频率基准、用锁相环电路进行调制的方案,这就需要用到IC,只用一只晶体管就不行了。锁相环IC可以用NE564。

楼主:
有时间画一个图,试一试,我有12M的晶振,应该也能用?用96或108接收?

网友:
谐波次数越高,功率约小,可能底噪大,甚至收不到

网友:
我用27M的自制调幅对讲机发射,用自制的调频收音机接收,效果还不错,声音清晰洪亮

网友A:
5倍谐波功率已经非常小了所以背景噪声很大。
不如用个30M的晶振收3倍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倍谐波功率已经非常小了所以背景噪声很大。
不如用个30M的晶振收3倍谐波

手上只有12MHZ的,原来准备搞7倍频的。,查资料,好像不能超7倍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只有12MHZ的,原来准备搞7倍频的。,查资料,好像不能超7倍频的。

9倍12倍都有啊,以前V段对讲机里发射部分就是9倍12倍,不过是多级倍频,不可能一次就倍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倍12倍都有啊,以前V段对讲机里发射部分就是9倍12倍,不过是多级倍频,不可能一次就倍上去的。

书本说晶振的倍频一次最高是7倍频

网友:
是这个图吗?

网友:
7次谐波的分量已经非常小了,基本没啥用。

楼主:
你画的?我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2025-01-31):
做了一个实验,应该是谐波接收,
用12M的晶振,按照他的方法,用9018(发射极和集电极和BC547对调),能在84和96收到信号,但是很弱,
制作过程,可能元件尺寸大小,做得很粗糙,但是实验证明是谐波接收。用德生660的84、96、108可以接收到。

楼主:
用TinySA测试了两个频率,一个基频,一个7倍频、9倍频的108的很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倍谐波功率已经非常小了所以背景噪声很大。
不如用个30M的晶振收3倍谐波

单一靠倍频肯定功率小,但振荡管的谐振回路频率设计在晶体3倍或5倍频可以输出稳定且功率够用倍频信号,然后再推动功放级进一步增加功率。利用倍频其实是放大了晶体振荡的频偏(基频频偏太小接收的声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一靠倍频肯定功率小,但振荡管的谐振回路频率设计在晶体3倍或5倍频可以输出稳定且功率够用倍频信号,然 ...

因为手头就是12MHZ的晶振,尝试了在84、96、108都能收到,如果做连上一个网购的无线话筒的后半部分(倍频部分),由于后面的选频网络就是88-108的,会不会96、108都能收到这个信号?84的应该也可以收到,但是信号弱很多?

网友C:
12MHz的8倍频是96MHz,16MHz的6倍频也是96MHz,但幅度要大一些
振荡级的负载能力很弱,TinySA的输入阻抗是50R,直接测试不妥,加一级缓冲或用感应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MHz的8倍频是96MHz,16MHz的6倍频也是96MHz,但幅度要大一些
振荡级的负载能力很弱,TinySA的输入阻抗是 ...

我没接,就在旁边测试,因为没安装接头,也没有衰减头,所以就是感应的,直接接上去,暂时不会,还请多多指教。

现在就是纯粹试验,解决一些想了解的一些情况。

我买的是无源晶振。做好,发射距离只有大约10米,84、96、108都是这个距离。频偏感觉上都差不多,可能因为没有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MHz的8倍频是96MHz,16MHz的6倍频也是96MHz,但幅度要大一些
振荡级的负载能力很弱,TinySA的输入阻抗是 ...

早上好,请问三个问题,
1:我用的是无源晶振,如果用有源晶振直接替代行不行,就是想玩实验。

2: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有什么区别 ?

3:假设我后级继续用晶振和9018组成一级功率放大,发射距离从10米扩大到50米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早上好,请问三个问题,
1:我用的是无源晶振,如果用有源晶振直接替代行不行,就是想玩实验。

1.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一样有丰富的谐波,视切割方式不同,可能有倚次或偶次谐波输出幅度更强之分(详细内容自行百度)
2.有源晶振,故名意义,只需正确接入相应的电源既可工作,一般有4个引脚,既电源正,电源负,输出,微调(或空脚),无源晶振不用解释了
3.两个晶振电路混合(或混叠或混频),其输出结果可能不是你想要的;应该是:振荡->选频->放大->输出(发射),这类电路很多,自行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一样有丰富的谐波,视切割方式不同,可能有倚次或偶次谐波输出幅度更强之分(详细内 ...

谢谢
第3个我表述有误。我的意思不是两个振荡,通常百度的最后一级都是LC选频回路,我将这LC回路换成晶振,可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第3个我表述有误。我的意思不是两个振荡,通常百度的最后一级都是LC选频回路,我将这LC回路换成晶 ...

不客气,共同探讨
晶振可用于滤波,但要工作于基频且损耗较大,怎么换呢?给我整无语了

楼主:
这个接法是怎么实现正反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接法是怎么实现正反馈的?

把晶振当电感,结电容参与反馈,三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