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S-D12 收信机电源有嗡嗡声正常吗

楼主(2024-10-13):
新收一台基本全新的XS-D12电子管收信机,据说也和56收信机是一样的,随机配的是磁饱和电源,工作时有可以听到的明显嗡嗡声,用耳朵贴近电源壳判断是变压器振动的声音,第一次接触这种电源,不知道是否正常。请用过的坛友指教,如果不正常大概有什么原因。电源也是基本全新的,品相很好。卖家说开箱用试过一下机后就一直装箱闲置没用。

网友A:
那不就是电源变压器的震动声吗。
老变压器都这样。
你要想让它彻底不叫,得自己做浇注灌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就是电源变压器的震动声吗。
老变压器都这样。
你要想让它彻底不叫,得自己做浇注灌封。

有几个晶体管电台用的线性电源里面都是变压器的,一点声音都没有。也见到150W电台的电源,也是电源牛的,也没有听到明显的声音。这个是声音太大,一两米都听得到。对了,还有老电子管电影还音扩音机里面的电源牛和输出牛都没有灌封,但也没有听到明显的嗡嗡声。

网友:
轻微的声音正常,很响就不对了,脚垫老化,变压器松动,电容器老化都会导致异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几个晶体管电台用的线性电源里面都是变压器的,一点声音都没有。也见到150W电台的电源,也是电源牛的 ...

是不是 磁饱和稳压 就有这种声音?

网友:
上图看看。也给个学习观摩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