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外科手术般的修复

楼主(2024-10-13):
一台收音机中短波收不到台

发现一个中周一端不通

发现一个中周一端不通

拆下来果然霉烂断线了

拆下来果然霉烂断线了

原来的线短了一截重新用铜丝接出来

原来的线短了一截重新用铜丝接出来

接好后用蜡重新固封不要问为什么是红的(因为没有买到白蜡烛)

接好后用蜡重新固封不要问为什么是红的(因为没有买到白蜡烛)

网友A:
年轻时,视力近视的人,老了,视力反而变好,近的东西看的很清楚^_^

网友B:
精细工作,照片拍摄的也好

网友:
就是那台车机?恭喜修复了。
修好了,收音效果如何?

网友:
如此元器件,用上了显微镜,视力堪忧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细工作,照片拍摄的也好

显微镜下,月朦胧、鸟朦胧

网友:
年龄大了就这样的。年轻的时候,耳机的音圈线断了,我都用针把它挑出来一两圈,重新接好了用,没放大镜

网友:
        至少要用的放大镜倍数还要比较高点,关键是导线太细。

网友C:
昨天修一台3839片子机,检波线圈断线,接了半天失败,重绕,50+50匝诣振电容390p,修复。
楼主这个技术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昨天修一台3839片子机,检波线圈断线,接了半天失败,重绕,50+50匝诣振电容390p,修复。
楼主这个技术好 ...

谐振电容应该是330p

网友:
这技术真不错。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年轻时,视力近视的人,老了,视力反而变好,近的东西看的很清楚^_^

我就是这样的,没有戴老花眼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谐振电容应该是330p

实际绕50.6匝x2,封蜡,上磁帽用胜利4080电桥测,磁帽旋进近底得到300uh,测原谐振电容394pf,上板开机就响,输入465khz中频微调磁帽输出最大,覆盖完好未动、统调,完成。
有LC表后,发现各批磁芯绕相同匝数电感量有差异,如追求不同Q值,需酌情增减匝数,以满足不同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