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桥功放的问题

楼主(2024-10-14):
各位大神你好,我的功放是安桥AV接收机TX-SR373.与另外的碟机连接,在播放时无法播放出声音,电视上显示找不到U盘。但我只用功放的U盘是可以播放出声音的。请问是什么问题,是设置出了问题吗.谢谢!

网友:
https://elektrotanya.com/showres ... ia=All&kat2=All
   进这个这网站去下载说明书看看先,兄弟。
我下载下来了,但是权限不够。你自己去下载吧

网友A:
你描述的不清楚,功放的U盘是啥东西?从你说的大概推断一下可能你是接的有问题,你提到了碟机,可以理解为你现在通过功放接的碟机,然后显示的碟机的内容?就切换到碟机为音源?那你的U盘应当接到碟机上,你插在功放上,碟机怎么可能找到U盘?如果你想用功放上的U盘,那你应当把功放的输入源选成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描述的不清楚,功放的U盘是啥东西?从你说的大概推断一下可能你是接的有问题,你提到了碟机,可以理解为 ...

谢谢,可能是我表达不清楚。功放连着DVD,然后U盘插在DVD上,但读不到U盘信息(U盘是正常的),功放、DVD也正常,我怀疑是设置的问题,麻烦指点下。

网友:
1,DVD与功放连能不能正常播放,2,U盘内是什么内容?3,DVD不能读取U盘内容肯定是找DVD或U盘D 原因,比如DVD不支持这个格式的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可能是我表达不清楚。功放连着DVD,然后U盘插在DVD上,但读不到U盘信息(U盘是正常的),功放、DVD ...

看看DVD的说明书,DVD应当是比较久以前的机器了,早期的DVD能支持U盘有一定格式限制,比如容量不能大于32G,或是只支持FAT或FAT32,你的U盘是NTFS格式的,DVD不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