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一个输出既有交流24V又有直流24V的电路,最好还能调频率波形和电流大小

楼主(2024-10-14):
如题,怎么做一个输出既有交流24V又有直流24V的电路,最好还能调频率波形和电流大小

网友:
你需要一个功放

网友A:
思路就是函数信号源啊。可以输出直流交流,各种频率波形。

网友:
交流用DDS信号发生器+D类功放
直流用普通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就是函数信号源啊。可以输出直流交流,各种频率波形。

我拼夕夕搜搜看,我说的是输出线路上同时具有交流和直流,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拼夕夕搜搜看,我说的是输出线路上同时具有交流和直流,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

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拼夕夕搜搜看,我说的是输出线路上同时具有交流和直流,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

这么说吧:你用一个单片机+LM3886功放,就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当然频率在音频范围。直流电压受限于电源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