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使用hyper-v虚拟机如何设置多屏显示?

楼主(2024-10-14):
现在只能单屏或者所有屏幕,比如三个屏虚拟机只用两屏。

网友:
支持几个屏在于显卡,到显卡驱动控制界面去找

网友:
win10出来后,曾用过一下hyer,但还是用回vmware,因为宿主机和虚拟机之间能Ctrl+C,Ctrl+V,文件传递,是我必须的选项。
的确vmware功能强很多,并且免费版的vmware player功能已经足够足够用了,也支持多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