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晶振负载电容的代换问题

楼主(2024-10-14):
大家好,我的一个均衡器屏幕亮一会后就频谱不动(没有音乐时频谱也是满屏的),再次开机就不亮,拔掉放一
会故障重复。先是怀疑晶振问题,但换了两个新的故障依旧,现在怀疑是晶振的负载电容有问题,经过拆下电容检测,发现原本1.5uf25v的村田独石电容容量下降到1.35uf,淘宝找了下只有1.5uf50v以上的,不知道是否可以代换,还有用现在常用的贴片电容不知道也是否可以代换。谢谢大家。

网友:
什么晶振要用到1.5uF的负载电容?所以这个电容肯定不是负载电容,描述问题最好附电路图。
1.35uF对1.5uF误差只有10%,这么大容量的独石电容,用的一定是高介电常数的二类介质,有10%的误差很正常。

网友A:
stm32,32.768k晶振批量出问题的都是没仔细看规格书SB工程师在设计,样品肯定没做高低温测试,明明stm32F1/F4等系列规格书要求用6pF的32.768K晶振,非要用12.5pF的,32.768k晶振6pF和12.5pF是常规料,哪有什么STM32专用晶振。

网友:
1.看看是不是测量误差。比如找10个1.5uf的,一起测量,取平均值,如果也小于1.5uf不少,就是有测量误差
2.晶振频率高的话,要用高频特性好的电容器

网友:
晶振电容只有10-30pf吧
你这1uF,啥操作

网友:
估计拆错电容了,老集成电路的负载电容一般33pf+33pf。晶振应该是20pf的。
新的集成电路,制造工艺先进,晶振的坑很多。以前好像看过stm32,32.768k晶振批量出问题的。淘宝都有stm32专用32.768khz的6pf的晶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m32,32.768k晶振批量出问题的都是没仔细看规格书SB工程师在设计,样品肯定没做高低温测试,明明stm32F1/ ...

早年,大概是零几年,STM32刚面世那会儿,市面上的32k晶体普遍是12pF的负载电容,STM32要求的6pF负载晶体,当时不是很普遍,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找一个厂家专门订的6pF晶体,现在STM32市场占有率很大了,所以6pF负载的32k晶体才是常规物料了。

当年踩到坑的,确实都是不仔细看DS的工程师,实际上大多数工程师都不怎么看手册要求的晶体负载电容,以为不就是32k晶体嘛,随便搞 ,实际上低频晶体对负载电容的敏感度要比高频晶体大,高频晶体你把负载电容翻倍也基本上会振,我之前做一个16M的振荡器,晶体手册给出的负载电容是20pF,理论上应该接30pF左右的外部负载电容,但我为了降低振荡功率,把负载电容加到68pF依然可以起振。但如果百k级别这样的晶体,负载电容翻倍基本就不振了

楼主:
我查了电路图和元器件表,居然没有10p左右的标注,标注的只有0.01uf和1.5uf还有0.047uf的三个电容。我之前对振荡电路不了解,纯小白查问题。感谢大佬们的建言献策哈,学习到了。小日子太坏了吧,我的晶振是6MHz,回头我再去板子上找找看

楼主:
晶振元器件上边的写6000A,图纸上的型号写的是ECX0060-000EM,如果没有实体的话,光从这个型号如何去判断晶振的频率呢,老师们教教我。另外顺便请教下另一个问题,有一个小板子用的贴片晶振是看不出频率的,他的型号是ECX0024-576KA1T,那这个晶振的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早年,大概是零几年,STM32刚面世那会儿,市面上的32k晶体普遍是12pF的负载电容,STM32要求的6pF负载 ...

悲剧还是会上演的。这种电子模块都出问题了。
我手里就是ms5351的板子,有晶振的位置,没有电容的焊盘。通过软件设置内部的电容,无效。幸亏买了两个,很快锁定到晶振上去了。
这个四脚晶振的布线,两个NC脚是悬空的。应该是要接地的。
网络上有老外测过ms5351,认为比si5351制程先进。估计用si5351应该没问题。
我在B站,碰到一个,示波器波形跟我一样的。最后确定就是有问题。关键是连个电容焊盘都不给。
最后询问厂家,晶振的负载电容是什么,给了答案10pf,扬兴。最后还是没折腾,买有源晶振了。
皮尔斯振荡器,我自己计算过负阻,起不起振跟静态电流关系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悲剧还是会上演的。这种电子模块都出问题了。

我手里就是ms5351的板子,有晶振的位置,没有电容的焊盘 ...

现在基本都用有源的了,价格也不比无源的贵,简单方便,除非某些要控制功耗的场合,带功耗管理的芯片可能会关闭振荡器,这种采用无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年,大概是零几年,STM32刚面世那会儿,市面上的32k晶体普遍是12pF的负载电容,STM32要求的6pF负载 ...

从08年那会,我第一次开始用STM32F103VBT6,没翻车,1是因为ST的MCU在STM32之前用的都是6pF,2是公司内部有硬件CHECK LIST流程,这个流程有一项是要确认晶振负载电容,3公司内部ERP里就有6pF和12.5pF的32.768K晶体,如果第一次用ST公司的MCU,确实容易犯主观错误,但如果做了高低温实验,很容易发现这个问题,不至于到量产阶段才批量发现不良。后面ST公司的新STM32系列,对32K晶振部分可以设置电流,对负载电容要求就没那么严格了,选错了,就算是不准也能起振。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吧

楼主:
经过检测排除 最后应该是驱动的问题,所有电容电阻都是正常,vfd也没有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