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包装部的女主管求助】

楼主(2024-10-14):
  昨天虽然是星期天,但公司里的生产不停。
  她说一台真空包装机的真空上不去,剩下一台的话有点影响产量。让她检查一下真空泵油窗里的液位高度,不行的话先加点真空泵油试试。还是不行说。
  今天一早跑去包装部看看,掐指一算,应该是时间继电器坏了。指使技术员换一个时间继电器试试,我就不方便趴地上亲自动手了。果然,判断正确,机器恢复正常。
   附:分析了一下真空包装机的原理,操作面板上有3个时间继电器。第一个控制抽真空时间、第二个控制封口时间、第三个控制冷却时间并打开真空泄放阀门。
  故障现象是真空无法建立,虽然真空泵在运行。
  根据经验,判断是真空泄放阀门没有关闭,所以腔体内的真空无法建立。而真空泄放阀门受第三个时间继电器控制,假如时间继电器内的继电器触点熔结粘连,真空泄放阀门就一直打开。

【脑洞一开,苦中乐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95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继电器直接控制负载是不可靠的做法,比如电磁阀这种小负载,人们往往会以为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出问题的 ...

  确实如此。
  不过原厂就是这样的设计,谁改的话谁就脱不了干系了。今后有问题就找你,湿手干面、吃力不讨好。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能教会女主管理解真空包装机3个时间继电器的作用机理,论坛里的人们就服你。

  俗话说:牛吃稻草鸭吃谷,各人自有各人福。

网友:
昨晚    女主管

重点信息不描述,重写。

网友:
女主管也不容易,寂寞无助的时候你要好好帮帮她

网友B:
你要能教会女主管理解真空包装机3个时间继电器的作用机理,论坛里的人们就服你。

网友A:
时间继电器直接控制负载是不可靠的做法,比如电磁阀这种小负载,人们往往会以为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出问题的很多。应该用一个中间继电器来控制负载,这才是最稳妥的做法。

网友:
我交待,我是进来看女主管昨晚的真空度的。
时间继电器后最好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2024-12-25):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此。
  不过原厂就是这样的设计,谁改的话谁就脱不了干系了。今后有问题就找你,湿手干面、吃力 ...

言之有理,不要随便去逞能,惹不必要的麻烦。图啥?

网友:
时间:昨晚   人物: 女主管,不要避重就轻,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