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锂电池组做个汽车应急电源的吗?

楼主(2024-10-14):
市面上应急电源应该是用锂电池组做的吧,那么我们自己应该也可以用锂电组装个应急电源,有坛友做过的吗?用最常见的18650锂电池大概用几个?

网友A:
锂电放车里不安全,还是用超级电容做吧

网友:
18650不够,3000mAh 10C 30A,需要10并达到300A,3串10并30颗电池
市面上都是聚合物电池

网友:
专用动力电池,估计100C,一般不需要啊,我个都放胖了也没用过

网友:
买个搭桥线仍车里就可了,其实这根线都没必要,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就好了,市内免费上门给你服务

网友:
不是所有锂电池都可以直接启动汽车,需要放电倍率高的电池才可以。
一般汽车启动电流,至少要按照100A考虑。不过有一种启动电源,是用锂电池和电容组合做的,使用前,需要先用锂电池向电容充电,然后再控制电容启动汽车。
4节18650锂电池的电量足够启动汽车,关键是电池内阻。

网友:
汽车应急电源一般都是大单体电池,我本身就是修车的,冬季经常遇见需要搭电的救援。锂聚合物电池使用有一个弊端,就是3串电压不够,4串电压达到16V对电控汽油机会触发超压保护,有些车型发动不着,有些车能启动但是油门踏板无效!还有使用法拉电容的应急电源可以试试。

网友B:
应该是四串磷酸铁锂电池,楼主搜一下。

网友:
每种车都不一样,我只能说我的车,夏利a+,雪铁龙爱丽舍-没有什么要求,9-16多伏,足够的电流都能启动,就是启动电流很大,现在的奔驰18年购的新车,有各种保护,挑电池挑电压,不能乱接,搞不好出现故障码,得到4s店销,搭火时最好不要断开电瓶线,本人觉得最佳选择是断开电瓶线,12.6v左右5安时以上内阻小于80毫欧,基本上都能打着,只是容量越大,打火得次数越多,本人用三节18650锂电串联,每节内阻在10毫欧,一次性将车打着<奔驰车确实牛>,以上只是在应急和锂电池无保护得情况下,若长久使用我的建议还是4节磷酸铁锂加充放电保护,放到车里也安全,使用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四串磷酸铁锂电池,楼主搜一下。

补充一点,磷酸铁锂一致性很差,特别是使用过的,很难挑出4个一样的,可以借鉴楼上的意见,容量不够电容来凑,提高瞬间放电电流,是个事半功倍的好办法,就是麻烦点,但是能应付各种环境下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放车里不安全,还是用超级电容做吧

超级电容当然更好,但是你是否考虑成本和体积,还有使用的便捷和维护等,超级电容是理想状态下的,现实不实用。

网友:
抖音上见过卖锂电的,代替蓄电池的

网友(2024-11-19):
我有3串5Ah三元动力锂电池组,4串50Ah铁锂电池组,5串钛酸锂电池组,6串大可乐罐法拉电容组,都能启动中小排量汽车,其中法拉电容组内阻更优,可以认为能够无视排量启动对应电压的发动机。各有优缺点。三元电池组基本不用,铁锂电池组经常放车上与铅酸长期并联,钛酸锂电池组体积小重量轻,不怕低温,寿命很长,法拉电容组性能强悍但是个头大且重。

网友:
我昨天才换的电瓶,突然就坏了,找几个人才借到强启,说重要吧也重要,说不重要吧也不重要,新电瓶保二年,最起码可以用4-5年,其实强启使用频率很低

网友:
能不能启动,有没有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