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万用表ut56

楼主(2024-10-14):
网上买了一块万用表ut56,收到发现拨到每一个挡都不是0,都有读数。
这表不准,有没有恢复出厂设置的方法。

网友:
我也有个UT56,闲置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使用,电池是取掉了的,
最近拿出来使用,发现开机后数字乱跳无法归零,测量根本就不准。
就这样坏了。

网友:
我有一块立UT51,测量不准,有底数,晒一下主板或电吹风吹一下就恢复正常,几小时又不行了,返过厂还是没能解决,已废弃,眼不见为净

网友A:
都淘汰的型号了,买它做啥。。。唉

网友B:
这表有何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淘汰的型号了,买它做啥。。。唉

原先有个UT33上面没有电容测量,我看这个不错,收来发现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有何优点?

没什么特别的优点,夜灯都没有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UT56,当年就是价格适中,当时比较流行的四位半表。至今一直挺准。

网友C:
7129没有恢复出厂设置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7129没有恢复出厂设置一说。

收下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先有个UT33上面没有电容测量,我看这个不错,收来发现不准

买这款啊,UNIT的3位半,我就只喜欢这款,小巧,功能齐全,mV档不短接是有底数,短接就没有了,不过你这个每个档位都有底数确实不正常

网友:
      我也是淘了一只,测量精度还可以。就换电池很不方便!

网友:
这表一看就不正常啊

网友:
ut56缺点就是无背光,换电池不方便,每次都要拆后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这款啊,UNIT的3位半,我就只喜欢这款,小巧,功能齐全,mV档不短接是有底数,短接就没有了,不过你这 ...

我用的是UT33C

网友:
换电池是否需要脱万用表的红衣服,次数多了,衣服容易破。我的一只表就是这样撕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