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直流电子管收音机,求前辈们知道一下!

楼主(2024-10-14):
   又改了一下,振荡 天线线圈改用抽头式的线圈,(139的振荡也是抽头)因为检查手头的长征纸管线圈后发现天线线圈初级短路,改为长征 调感线圈LT系列抽头线圈,三个波段(550-1600  2.3-7  7-22)线路是参考《超外差收音机》的高放电路也参照前面的部分把振荡线圈电路改了,不知道可不可以,请大家看看!那个1a2灯丝正极要接一个电感线圈不知道要多大的!
   拍频振荡器在苏联《无线电》杂志上看到了一个电路,线圈就用上海163的中周,电子管不知道可不可以用1a2,求一个1a2拍频振荡器电路!

网友(2024-11-14):
139有人说本振的1K2 容易老化停振 增加反馈的圈数

网友:
139 我还没有仔细看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现在在作准备工作 前几天测试了一下1K2 40年前的一只 60年生产的 网上买了20只76年生产的 测试了5只 好像阴极发射能力高了百分之十 这几天把测试仪固定一下 把40年前的1A2 2P2 1B2 2P29 3V4 3Q5 测试一下 40年前北京管5分一只 3V4匈牙利1角一只 3Q5 3角一只 3Q5 还是1945年为美军生产的

网友:
直流电池管慎用(不是不能用)抽头式振荡线圈,因为灯丝上串联的那个高频阻流圈要求很高,图纸上就一个符号,但是做起来难度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