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数字电源Boost板子,输出电流采样异常,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24-10-15):
情况是这样的,在boost没有发波启动时(输出差不多等于输入),输出电流采样是正常的,但boost启动工作后,输出电流采样就异常了,直接采到最大值,但输出电压采样是正常的。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采样电阻太小了吧,这运放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阻太小了吧,这运放性能怎么样

要换大点的采样电阻?这个运放用buck电路上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换大点的采样电阻?这个运放用buck电路上都是正常的

1mR电阻电流采样
5V 25mA时只有25uV
2.5A时 2.5mV,所以采样不出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R电阻电流采样
5V 25mA时只有25uV
2.5A时 2.5mV,所以采样不出来正常

采样到最大值,异常,但boost没有工作起来时,采样输出电流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样到最大值,异常,但boost没有工作起来时,采样输出电流是正常的

下图黄框内的电流采样,输出正常吗?

单级100倍增益有点大,看样子像是自激了。
查查C15是否焊接良好,R30上并联皮法级电容试试。
实在不行,U12周边像图片左下角那样做铺地处理。

网友C:
观测一下运放5-6脚,会不会是开关带来的干扰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图黄框内的电流采样,输出正常吗?

这个电感电流采样我没测,现在测输出电流异常了,一直打这个问题

网友D:
俺也怀疑是受干扰了,换个正经的 AD8552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也怀疑是受干扰了,换个正经的 AD8552 试试看

好的,我买了几家运放回去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观测一下运放5-6脚,会不会是开关带来的干扰大了?

我也觉得,只要boost工作起来时,采样才异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买了几家运放回去试

直接买 ADI 原厂的啊,你用的那个 CMRR 比原厂的差了一大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 ADI 原厂的啊,你用的那个 CMRR 比原厂的差了一大截!

这个原厂的,10块钱一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原厂的,10块钱一颗

俺不知道你是自己 DIY 做着玩还是做产品。

如果是自己做着玩,又不是批量生产,没必要在意这几块钱十几块的差异。

如果是产品研发,那也是先买原装的验证成功了,再考虑降低成本的事情。

网友:
应该不是产品,不过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