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时间调不了也不能上网

楼主(2024-10-15):
台式机好像是Onda h81主板,win7还是8的系统,很奇怪,开机正常但是右下角的时间是2023年的,手动更改后确定钮是灰色的,点击后不执行,尝试点击自动在网上更改时间,也是不执行。用系统自带的浏览器能打开主页,点击链接也能打开,但是新开的链接不对劲,图片什么的显示不全,绝大部分网站都看不了。系统是跟马云买的20元安装U盘带xpwin7/8/10的便宜货

网友:
进BIOS设置好时间试试,顺便查一下主板上的电池。

网友:
不少安全软件需要时间保证在一定范围内,如果没法调时间,怀疑中了恶意软件,在系统时间错的离谱时,安全软件失效的

网友:
我的win10自动更新后,时间也是不能自动更新,没更新系统之前正常的。不管怎么设置也不行,只能手动调时间. 如果显示时间不对,有些网页不能打开,关机第二天又变了,主板电池2.85V没问题,后来重新安装系统,一切正常,现在我把系统更新关闭了...,

楼主:
晚上回去BIOS时间看看,还不行的话重新装系统。这个u盘装系统后根本没怎么上网。可能原始系统就有问题

网友:
网上下载一个网络时间校准器。我以前用过。

网友:
win10, 存檔成set.reg
雙擊此檔案, 同意並允許導入系統註冊表, 允許時間差異最大值仍然可以更新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W32Time\Config]
"MaxNegPhaseCorrection"=dword:ffffffff
"MaxPosPhaseCorrection"=dword:ffffffff

网友:
明显网络有问题 看下dns设置 或者你开没开代理 看下ie设置里面连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