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旧表头利用,改制区间电压表头实操。

楼主(2024-10-15):
  家里有块80W太阳能板和12V80AH锂电池,利用起来作庭院夜间光控照明与监控供电,使用半年多,感觉应安装电压表和充电电流表,对充放电状态有个直观了解,原则上:一、最好使用无源的机械表头,这样,基本上不额外耗电,且直观醒目,二、旧物利用,不花钱。基于此,翻出三十多年前的两只供电盘上的表头,一只是75A的方形电流表,一只是直流50V电压表头。电压表头50V用于最高工作电压12.6V的电路中,显示精度和显示变化太微小,非常的不方便,改成15V显示的表头,也不怎么好,最优方案仅显示变化的电压最低和最高区间的表头,这样,微弱的电压幅度变化和精度都能观察到,决定对电压表头改成区间显示表头,通过计算和制作,感觉还是满意,现发到坛里分享给喜欢摆弄老表头的坛友,旧物利用。

楼主:
装好刻度盘后,测量各点电压的结果。

楼主:
把原刻度盘清洗干净,干后,垫上一张厚纸,用角尺找出刻度盘弧线运行的中心点,用圆规固定一只防水迅干记号笔,以选定的中心点,在刻度盘您认为合适的位置画弧线,注意!起点和终点,都不要画出九十度外去,不然,不好擦掉,待弧线干后,就用直尺,一头以中心点,一头以之前记录的各点电压值的点,用记号笔轻轻的把画的弧线与原表盘的弧线连起来,这样,此点线就是电压值的刻度。

楼主:
电压显示计划从9V到14V之间,那么0V至9V之间的电压怎么办?那就使用9.1V的稳压二极管分压掉,不显示在表头上,0V到14V之间的电压,仅反应在表头上的电压就9.1V至14V之间的5V内,选择这个区间的电压值,主要考虑锂电池的最低保护电压就是9V到12.6V之间,高端显示选14V的电压值,是考虑让表头工作在三分之二段内,最适合我的观察习惯。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压显示计划从9V到14V之间,那么0V至9V之间的电压怎么办?那就使用9.1V的稳压二极管分压掉,不显示在表头 ...

手绘电路图

楼主:
电压表头的表盘老化,72年出品的产品。

楼主:
表头的最大内阻为50.036K,电压盘标50V,那么实际是1K/V的灵敏度,计划显示5V区间,总内阻应该是5K左右,在这里先把表头拆解,它有一点点卡滞,需对动圈铁芯组件清理检查,拆开后,发现动圈铁芯上有细小的铁肖等异物,用牙签上缠绕粘胶,对动圈运行路径上的异物进行仔细的清理,并调整了动圈轴尖座的松紧,画线测试了满偏电流。

楼主:
清理调整好表头后,暂时装上表盘,将9.1V稳压二极管串上一只4.3K电阻和1K的多圈可调电阻与表头串联,使用可调电源把电压设置在12.00V,调整1K可调电阻使指针正好指示在原刻度30V处,然后,就调整可调电压到9V,此时,指针刚开始动,用细记号笔轻轻的在指针头指位置做一个小点的记号,然后依次做10V、11V、12.6V、13V、14V的点,通过调整发现,各伏电压的点基本上落在原刻度盘的10V、20V、30V、40V、50V上,且线性还很好。

楼主:
使用的二极管,就手上有的贴片式9.1V1W的,使用两只并联的目的,是考虑稳压二极管,在不同的电流下,并不是纯粹的稳定在一个点上,而是在最小工作电流和最大安全工作电流之间,它的稳定电压值是不同的,如9.1V稳压二极管,它的开启电压和最大安全电流下的电压会在9V至9.3V之间变化,这个变化就会影响表头的线性,为了缩小这个影响,两只并联的二极管,分流的作用,使它们在开启电压下与此电路最大的工作电流1mA之间,所形成的非线性变化很小,可以不计,通过测量所串电阻,通过两只10K并联再加并一只820K的电阻,达到与要求电阻一致的值。

楼主:
装回表刻度盘,重新调整好平衡。

网友:
市场上小型数组电压表即便宜,又直观,我的大阳巧客四轮电动轿车我添加的数组电压表,非常成功。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
电压表区间显示,提高了精度,非常不错的实际制作。
谢谢楼主分享,感谢!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等于是大大扩展了指示范围,学习了

网友:
表盘上不需要的笔画可用刀刮去。

网友:
青龙大师很久没有出手了,出手的帖子就是精品制作,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