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矿坛,帮忙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一不做二不休,拆!

楼主(2024-10-15):
万能的矿坛,帮忙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插电脑没有反应。

一不做二不休,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才在网络上看了个视频,米国在我国使用了一个外形像U盘的玩意儿,可以盗取电脑上的资料。

少看些阴谋论的东西,对身体不好!

楼主这玩意儿上面的芯片是个 8bit OTP 单片机,根本就没有 USB 接口,它的 USB 插头只是拿来供电用的,跟电脑之间没有任何数据通讯。

楼主说插电脑上没反应,没反应就对了,除非你把电脑 +5V 电源给短路了 ......

网友C:
一.78EXXX是一个51核的廉价单片机
二. 有一个电感,耳机接口处大概有4个BJT
三.USB数据线没有与单片机相接,78E也不具备USB功能

猜测电解电容的耐压值应该是50V以上

根据以上信息,电感是升压电路的一部分,耳机接口附近的4个BJT是一个H桥,78E用于产生升压脉冲,同时控制H桥输出一个高压脉冲序列……于是,这东西是个理疗按摩仪,理疗针灸仪,甚至也有管这个东西叫频谱仪的。

网友:
电脑外接解码器?

网友:
加密器
疑似能够进行语音加密通话
驱动不一定能自动装上 建议看一下 VID PID

网友D:
也有可能想复杂了,只是带开关声卡,集成了麦克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想复杂了,只是带开关声卡,集成了麦克风

那5个按钮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5个按钮是干什么的?

声卡嘛,有和播放器相关联的多媒体按键,合情合理

网友:
看翻译,
microcycle strength restored inent
微循环强度恢复

是个什么治疗仪之类

网友B:
才在网络上看了个视频,米国在我国使用了一个外形像U盘的玩意儿,可以盗取电脑上的资料。

网友:
法国维卡证券公司的一个秘钥,类似银行的

网友:
雷同银行的U盾(USB-Key),且USB口和音频口都可使用(ICBC有这种USB-Key)

网友:
  功能应该是那个 safeguard driver 所示,但是USB口中间两根数据线好象是空脚。

网友:
用手机翻译了一下

网友:
我也就只能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看些阴谋论的东西,对身体不好!

楼主这玩意儿上面的芯片是个 8bit OTP 单片机,根本就没有 USB  ...

我的猜测是这很可能是个“玄学”设备,有个耳机孔,是个通过USB口取电的音频播放器,用来播放与释放压力有关的玄学音频的,这个音频可能就固化存储在里面的芯片里。

猜测是某个传销性质的机构炮制出来的一个骗钱用的鬼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78EXXX是一个51核的廉价单片机
二. 有一个电感,耳机接口处大概有4个BJT
三.USB数据线没有与单片机相 ...

专业!

FRANCE VEKA INVESTMENT HOLDINGS GROUP LIMITED(法國維卡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这个公司名字起得相当唬人,实际是家2007年在香港注册2011年已注销,只存在4年的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专业!

FRANCE VEKA INVESTMENT HOLDINGS GROUP LIMITED(法國維卡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这个公司名 ...

Microcycle Strength Restored Inent 更是狗P不通的英文

网友:
什么不明来路都往电脑上插,不怕USB口被插坏了?

网友:
看不出个一二三来

网友:
会不会是耳疗仪的一种,比如耳鸣,,,
插上usb充电宝,带上耳机,然后调好模式,强度, 不妨试试!

网友:
软件增硬器 估计是某种裤衩的控制器

网友:
到底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2024-11-26):
引用 网友B:
才在网络上看了个视频,米国在我国使用了一个外形像U盘的玩意儿,可以盗取电脑上的资料。

国内有大多数的PC系统是视窗与安卓,若要盗取电脑上的资料应该有更直接有效的方法!建议有这功夫还不如多看看某信与某Q都分别向哪些服务器发送过封包实际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