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新“鞋”还是旧“鞋”

楼主(2024-10-15):
最近我在网上买的3AX31 和  3DK4B  ,到货时感觉很新,极间电阻测量也正常。把3DK4B装在行激励上运行几个小时后挂了,之前一直使用D13003做行激励。现在我把图片发上来,供大家看看。

网友:
过去的管子没看到过印字在顶部的,那3AX31的长度接近3AX81了,估计。。。。。。

网友:
2000年以后生产的管子。无论是管子型号的标注   还是封装方式   不可能是老管子好的老管子  有些3DK4   3CG23  甚至3AX31    3AX21   22等是铜帽的

网友A:
像是老管子。记得3DK4B是中功率管,用作低压供电的行激励管应该可以的。

网友:
是的,是中功率管,Pcm=700mW,lcm好象也是700mA。

网友:
使用D13003做行激励放大倍数偏小,老管子型号印在侧面,顶部有色点表示不同的放大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老管子。记得3DK4B是中功率管,用作低压供电的行激励管应该可以的。

一般3DA87用的比较多,

网友:
这2个三极管一看就是近年的产品。

网友:
后期生产,不及早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