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图软件的问题

楼主(2024-10-15):
换了WIN11 23H2之后,这个软件经常自动闪退,但有一个非常不解的现象,就是同样的电脑,同样的系统,一台经常闪退,一台一点问题也没有。不发生闪退的电脑是:1)华南金牌B75主板,金士顿4G两条共内存8G,GTX750IT显卡,先马金牌电源剑魔。经常发生闪退的电脑是:2)华南金牌B75主板,金士顿4G一条2G一条共内存6G,显卡是GT610,电源是先马金牌550W直出。闪退现象是,打开软件,使用时,点一下鼠标,整 个屏幕动一下,点几次就动几次,用不了多久就闪退,有时画图过程中,保存一下图形,鼠标就会转圈圈,整台电脑无反应,点任务栏都无反应。电脑直接死机了。等上好几分钟,绘图软件自动退出关闭了,电脑黑屏然后再出现桌面。系统是在1电脑上装好然后备份,复刻到时第二台电脑的。原来以为是复刻中出现问题,于是直接用ISO文件重装系统,依然故障不变。曾经试过各种兼容设置,均不能解决问题。难道是电源的问题?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内存或者驱动出问题

网友:
重装显卡驱动,或者换高级一点的显卡。

楼主:
谢谢指教,现在何包有点紧张,降回WIN7试试

网友:
没死机、没蓝屏,99%不是内存或者主板、电源等硬件问题。

闪退一般是依赖性的软件、库、DLL等缺失。

网友:
报告:WIN7用了近半小时多,没发现闪退问题

楼主:
是的,WIN7不闪退。只有WIN11闪退。今天整天就下载GT610显卡的驱动 了。没找到合适的。装了个驱动总裁,驱动是驱动 上了,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还闪退 。还闪退就可得降WIN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