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源boost工作带载时,3.3V电源纹波很大,求助各位大佬帮看下!

楼主(2024-10-15):
数字电源Boost,开关频率150Khz,在boost工作带载时,3.3V有很大纹波,求教下大佬们,这个是什么引起的,有什么改善办法吗?

网友A:
换滤波电容器试试?只换那几个容量大的

网友B:
如果只是为了减小纹波,加个电感试试。
另外,电容的等效电阻会不会对输出纹波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滤波电容器试试?只换那几个容量大的

换了,还是一样,也加了好多贴片电容,都没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为了减小纹波,加个电感试试。
另外,电容的等效电阻会不会对输出纹波有影响?

加了好多贴片电容,都没什么效果,电感倒没加过,

网友:
3.3v是下半部分电路输出的吧?

看下半部分电路,像是一个纯pwm调压、没有负反馈控制的开环工作的电路。这相当于一个工频变压器,或者说,这是一个开环工作的电子变压器。

这么一来,对于输出的纹波来说,缺少了由环路增益所贡献的强抑制作用,所以,纹波的幅度比常见的开关电源(都是有大环路负反馈的)要大得多。

如果以上判断正确,那么,要有效解决此纹波问题,就只有改变电路的拓扑这一条路——加入大环路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