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音台名词概念的的解释2:SOLO、CUE、和FPL

楼主(2024-10-16):
母线概念的解释1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59301&extra=

有人提到了所谓“SOLO母线”,估计中文网没人出来聊清楚这个事儿,那就讲一下吧。

所谓“SOLO母线”,是早期的录音棚中,有一些超顶的母带调音台如studer等,它在每个通道推子上面使用了一个特殊的拨杆开关。

怎么个特殊法呢,这个拨打杆有三种状态:打在中间的时候,是关闭状态;拨到上面的时候松手,拨杆会停在上面,此时其他通道中的信号会被切断而不再送往监听喇叭,只有这接通这一路信号给监听;特殊的是,把这个拨杆打到下面,保持拨住不放手的状态,信号会送到第三组监听喇叭中,但一放手就会回到中间的关断位置。也就是说,这个拨杆拨到上面是机械波段开关,拨到下面是机械复位开关,这个拨杆的上、下两种状态,就是调音台早期的SOLO和CUE这两个概念的来源,即独奏和选听。

这种特殊拨杆开关在后续的调音台中消失了。使得这个开关消失的原因,并不只是它的制造成本问题,而是因为它的这三种不同状态,使得一个开关竟然需要再加两组母线来伺候,这让成本迅速增加了。这个特殊拨杆消失以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我们今天经常看到的按钮,这个按钮就是FPL即预监听,但SOLO和CUE这两个词依然在部分调音台的推子旁留下来了,偶尔会出现在一些我们看到的调音台上面。至于当初那SOLO和CUE的两种不同功能,用手多按几下FRL也就都有了-虽然确实麻烦点。

没有了这个拨杆以后SOLO、CUE和FPL这三个概念实际上已经毫无区别了,指的是同一个事情。

遗憾的是,今天在混音流程中,无论是模拟方式还是数字方式,几乎都看不到一个开关有三种状态了。

网友A:
SOLO 和 MUTE 常见
SOLO 按下可以输出点亮的通道
MUTE 可以静音点亮的通道
MON 按键没有灯,按下监听选中通道
还有些调音台有SUB MAIN FX按键,发送对应输出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O 和 MUTE 常见
SOLO 按下可以输出点亮的通道
MUTE 可以静音点亮的通道

【SOLO 按下可以输出点亮的通道】,真正的SOLO是点亮后切断其他通道,只输出点亮的通道,否则就是个通道开关。
【MUTE 可以静音点亮的通道】,其实就是个通道开关。
【MON 按键没有灯,按下监听选中通道】,其实就是FPL。

网友B:
版主讲的很专业,一般人接触不到那么专业的调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讲的很专业,一般人接触不到那么专业的调音台

带矩阵会让演出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O 和 MUTE 常见
SOLO 按下可以输出点亮的通道
MUTE 可以静音点亮的通道

以这个软调音台为例,正在播放三组立体声,点亮红圈中的任意一里SOLO键,会切断其他另外两路正在播放的信号,只有点亮的这路会出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这个软调音台为例,正在播放三组立体声,点亮红圈中的任意一里SOLO键,会切断其他另外两路正在播 ...

但是多个SOLO可以一起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多个SOLO可以一起点亮

是的  SOLO其实就是MUTE的反逻辑操作

网友C:
不同厂家有不同的硬件和推荐的软件,还有共用的知名软件。是玩这个的都比较专业,不专业的不会选这种设备。太专业了,不知道是现场还是后期使用的。

昨天折腾一个雅马哈声卡,就头大的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厂家有不同的硬件和推荐的软件,还有共用的知名软件。是玩这个的都比较专业,不专业的不会选这种设备。 ...

哪款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