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移动硬盘这么便宜了?

楼主(2024-10-16):
我的电脑是固态硬盘的,已经用了几年了,担心存档的资料丢失,想买个移动硬盘
看了X东的报价,500G的才八九十元到一百多元,现在都这么卷了吗?还是有啥猫腻?
现在买500G或1T的移动硬盘靠谱的什么价格可以买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盘盒不同于硬盘,就那么两家,硬盘盒的品牌感觉比春秋战国还要乱。

机械的不知道,SSD的盒子嘛,别买毁盘王奥睿科,其它的牌子差距不大。

USB3.1为例,主控芯片就台湾三家,RTL9210B,JMS583,ASM2362。大陆盒子全是自己弄个PCB供电再套个壳。绿联、海康等等都算能说得过去,佳翼寨一些,但用户也有不少。某宝上那些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就是拼人品了,只要不是穷的没办法就别买。买拧螺丝的垫散热垫方便点,别买推拉的盒子。

RTL9210B用的45纳米,其余两家55纳米,功耗上9210B略占优势,理论上。

网友:
我买过15元的320G 2.5硬盘,买了20多个,当资料分类用

网友:
SSD除非杂牌,否则不容易坏。除非中彩票概率个别不良品,那神仙也没辙。

你说的这价格大概率华强北的特产。移动盘可以买个盒子和SSD自己组装,一个1TB像样的SSD也得300以上,盒子几十元的样子。

网友:
你就看看一个正品行货500G、1TB 的价格,在加上一个移动盒子的几十块成本,就知道正品移动硬盘的大概价格了…… 天上会掉馅饼吗? 反正我活了大半辈子从来没吃到过

网友:
500G二手机械盘,加个盒子,100多还是可能的,你看到的是非自营,和淘宝上的js没区别

网友C:
如果是机械盘就是二手盘,如果是固态盘,就是重组盘,建议买硬盘盒自己组装为好

网友:
二手机械硬盘,再加个盒子组装的。我买过160G的,优惠打折下来才25元,有次我带电拔下来,后来发现有警告了!

网友:
500G的一般是二手硬盘做到吧,500G的笔记本硬盘应该早停产了,二手的500G 2.5寸硬盘50元左右,加个盒子10元,差不多吧

网友:
杂牌不能买,那东西简直数据飞升神器

网友:
JD自营,买品牌货,放心买

网友:
二手盘我一直买日立的,每块 320G 陆陆续续搞了几十块,用于冷存储航拍数据。

除一块到手就不太好,其余都相当稳定。

网友:
我都是在坛里买的500G台式机,WD二手硬盘,运行时间几千个小时,扫描也没有坏道,20元一个,三个包邮。
硬盘盒也没买,买了一根SATA转USB的线,自己找一个12V/5A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是二手硬盘,存放资料可以,不要一直通电使用,仅存取资料时通电使用,问题不大

网友D:
一分钱,一分货。要小心购买。其中不排除科技进步,成本下降而带来的正常降价;或者山寨版的,价格便宜点。
几年前淘宝上的内存卡,九块九包邮的那种,到手后基本没法用,说是8G或者16G,结果也就只能存放七八首歌曲。

网友:
N年前在淘宝专营店买过希捷2.5T的移动硬盘,当时¥750,用了1年不到坏了,二话不说给我换了一个。 幸亏丢了的资料有备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机械盘就是二手盘,如果是固态盘,就是重组盘,建议买硬盘盒自己组装为好

有质量可靠的优质移动硬盘盒吗?

楼主:
感谢各位!
我看到的就是京东自营的,机械硬盘500G 的80几块到一百多块的都有
经常网络看到有人说SSD硬盘用几年后容易损坏或丢数据,有些担心,想买块机械的硬盘备份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
我看到的就是京东自营的,机械硬盘500G 的80几块到一百多块的都有
经常网络看到有人说SSD硬盘 ...

要紧文件加密一下放网盘好了,不重要的,直接上传。不然就会硬盘->光盘->磁带怪圈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质量可靠的优质移动硬盘盒吗?

大品牌的要靠谱些,最好还是买大牌硬盘,配个硬盘盒就行,对速度要求高就配大牌硬盘盒,无所谓的配个十几元的硬盘盒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品牌的要靠谱些,最好还是买大牌硬盘,配个硬盘盒就行,对速度要求高就配大牌硬盘盒,无所谓的配个十几 ...

硬盘盒不同于硬盘,就那么两家,硬盘盒的品牌感觉比春秋战国还要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械的不知道,SSD的盒子嘛,别买毁盘王奥睿科,其它的牌子差距不大。

USB3.1为例,主控芯片就台湾三 ...

感谢赐教和帮助

买拧螺丝的垫散热垫方便点,别买推拉的盒子。
这个在没买之前如何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赐教和帮助

买拧螺丝的垫散热垫方便点,别买推拉的盒子。

同一个厂家的SSD硬盘盒,假设都用RTL9210B,拧螺丝的和推拉的盒子型号也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商品描述里应该有说明,含糊不清没说明的就问客服,客服不明确就不买,换别家。

M2 SSD硬盘的盒子推拉式[滑盖]式很多,因为便于加工成型,成本低,商家宣传点是安装方便。但是装了散热垫,盖子一推,散热垫就跟着跑了。买了这种盒子的用户各种恼火,各种埋汰厂家的脑残设计。

拧螺丝的是后出的。安装不太方便,制造成本也高,通常价格也高一些。

网友:
我现在16t 14t 12t 4t 各一个 剩下论坛收了一些2t 3t的 14 12的已经满了 我主要录制电视节目球赛等 4T用来备份重要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分钱,一分货。要小心购买。其中不排除科技进步,成本下降而带来的正常降价;或者山寨版的,价格便宜点。 ...

日立的很多魔改盘 比如用09 10年的盘把标签换掉用软件改下型号和固件版本号当新的卖 我论坛就收了一块 不过能用 也可以把固件刷回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