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关于S参数的问题不太明白

楼主(2024-10-16):
最近看书看到S参数,然后就顺手打开2SC3356三极管的手册看看S参数。

这里有些不太明白。我看S11参数时,这里分成两部分,一个时MAG一个是ANG。我英文不太好,上网查了一下,MAG是幅值,ANG应该是角度,S11是反射系数Γ。

MAG既然是幅值,那么这个怎么能出现负值呢?

网友A:
用dB表示的,所以就有负值

网友B:
dB用分贝表示的物理量,是与某一基准比较,比基准大就是正直,比基准小就是负值

网友C:
不知道楼主上哪找的中文版2SC3356手册,
一定不是NEC/Renesas公司原版。我只找到英日两个语言。
中国人向来不认真写器件手册的。有歧义再正常不过。
不建议看中国哪个小厂的阿猫阿狗随手写的文档,尤其初学者。

像NEC公司写的这份,以【模值,角度】描述复数,没有歧义不会引发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B表示的,所以就有负值

谢谢老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dB用分贝表示的物理量,是与某一基准比较,比基准大就是正直,比基准小就是负值

我觉得这个值就是转换成DB了,没有啥基准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上哪找的中文版2SC3356手册,
一定不是NEC/Renesas公司原版。我只找到英日两个语言。
中国人向 ...

谢谢您,这个是在嘉立创上下载的。三极管(BJT)_2SC3356+R25_规格书_SLKOR(萨科微)三极管(BJT)规格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上哪找的中文版2SC3356手册,
一定不是NEC/Renesas公司原版。我只找到英日两个语言。
中国人向 ...

3356有国产的,楼主这个应该是国产3356的手册,标注其实没问题,MAG可以用来表示向量的模,只不过它是用dB标注的(国外厂其实也有这么标的,习惯问题),你这个原厂手册是用放大倍数标注的

但国产器件的DS确实错误太多,写的也稀烂,这是我不爱用国产器件的原因,不是说器件本身品质不行,而是厂家说话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上哪找的中文版2SC3356手册,
一定不是NEC/Renesas公司原版。我只找到英日两个语言。
中国人向 ...

楼主贴的是深圳萨科微的数据手册,如果你看 S-Parameters 的上一页的 Smith 图的话会更生气,官网下载的文档里面的图是模糊的!

https://www.slkormicro.com/Data/ ... 0326/2SC3356R25.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上哪找的中文版2SC3356手册,
一定不是NEC/Renesas公司原版。我只找到英日两个语言。
中国人向 ...

刚刚看了一下日本NEC的2SC3356英文版DS,确实如截图所示!

网友:
萨科已经是国产里最认真写手册文档的一批了。。。
其它什么长电蓝箭的,很多参数不测试直接拷屏原厂手册里的曲线。。。
最狠的只写极限参数和直流参数,交流性能如国画般留白

网友:
S21参数有MAG和db两种表述,很多手册不标注,偶尔看到ATF-50189的手册,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https://www.alldatasheetcn.com/d ... VAGO/ATF-50189.html

网友D:
三极管买长电的,LRC(乐山无线电)的吧。是遥遥领先厂锅产替代认证过的。质量还算靠得住。
BTW,我倒想搞个表格,看看前述表格里的db换算成线性是否和另一个表格对得上了。不过考虑到为一个三极管这么折腾没必要,还是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买长电的,LRC(乐山无线电)的吧。是遥遥领先厂锅产替代认证过的。质量还算靠得住。
BTW,我倒想搞 ...

领先厂还用旧型分离半导体??不太信。除非ESD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这些。。。。
另外S参数校对可以休矣。根据领先厂的消息,国产化离散器件都不按照原厂来的,die不一样那S参数没有匹配的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领先厂还用旧型分离半导体??不太信。除非ESD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这些。。。。
另外S参数校对可以休矣。 ...

据说,遥遥领先厂的器件库是全球最大的。20年前,有两个厂的器件库规模遥遥领先于全世界,其中一个,据大道消息说是遥遥领先厂;另一个,据小道消息说是波音。所以分立三极管对于遥遥领先厂是不可缺的。
替代芯片参数肯定和原产厂不会一致。遥遥领先厂估计看重的是产品的稳定性。就是说,你和原产厂有区别,可以的,只要你保证你的产品稳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