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热水器老坏

楼主(2024-10-16):
同品牌的,另一个用了十年还正常。而这个坏好几回了。前几天坏的前是我老婆发现边上开了一个电磁炉同时听见不知哪个电器发出来的吱吱声?后来热水器就不行了。再后来偶尔好一二次,最后彻底不行了。查又是大功率可控硅坏了。
       最早坏怀疑自来水水压不足和供电线细了引起的。换过一个地方用用了约一年半时间,前几天坏了。    去年下半年换了新型水表,随后水流变小了,龙头也开不出大水来,前几天拆下热水器修理,先关了总阀,经过几次开关总阀发现关不死了?定为水表前总阀坏了,昨天报修,今天自来水师傅来了换了总阀芯复位后室内各龙头水压上来了一点。乘机检查几个龙头出水口筛网发现有细沙子。都处理好后放水一切正常了。
       再说热水器,今天发现一次屏幕不正常只显示一个不知什么的显示,全暗下来,由于不便正面观察,刚看了下是没定温度显示处显示。老婆说原来坏之前也是这样显示。难道又要坏了?昨天换好可控硅后就忘记了测一下工作点电压了。,

网友:
从图上看,好像是即热式的!这种加热功率太大(至少4KW,甚至8KW),对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的要求太高,所以经常坏 应该不奇怪。

网友A:
这装法有点不理想   空开装那么低  还在水池下方

网友B:
我胆小,不敢用这种,因为经常有电死的案例。

网友:
开关位置确实不好。

网友C:
  这种即热式电热水器是否安全不得而知,但它很考验家里电线的载流能力。

网友:
我的家里不敢用它,用的是储水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胆小,不敢用这种,因为经常有电死的案例。

不要怕,水路基本与外壳是隔离的,何况外壳要求接地(等电位)。就算漏电,出水管路长度决定水体电阻,管路越长,水电阻越大(防电墙就是这个原理)。因为水电阻的原因,电热水器真正漏电流不足以造成触电事故……^_^

网友:
家用,永远坚决反对使用“即热式”电热水器,“即热式”电暖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即热式电热水器是否安全不得而知,但它很考验家里电线的载流能力。

6平的线。有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怕,水路基本与外壳是隔离的,何况外壳要求接地(等电位)。就算漏电,出水管路长度决定水体电阻, ...

有防电墙,接大地。6平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装法有点不理想   空开装那么低  还在水池下方

临时用一下。。。

网友:
这种东西还是及早淘汰吧,太危险了。现在的桶式热水器有进水断电功能,我还要装一个中途开关,亮灯就热水器断电,关灯热水器才有电。

网友:
这个东西,坏了就修呗!就是继电器和可控硅易坏。其实大罐的电热水器也是一样,只不过是小电流继电器,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台下也装了个这种小的,有时正常,有时又不加热,拆开看了看水流传感器,没问题。时好时坏,也弄不懂那坏了。用的4平方线,最大5500瓦、

网友:
还是用燃气热水器稳当些。

网友E:
即热式电热水器,我家也在用,7000瓦最大功率,一共7档,6平主线路,60A保险,一开到5档,就烧保险,很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即热式电热水器,我家也在用,7000瓦最大功率,一共7档,6平主线路,60A保险,一开到5档,就烧保险,很苦恼 ...

我市电主干线,2米左右10平线入表,然后10平20米到配电箱再分各楼层,到厨房电器6平线   不足10米。
      用60A漏电保护器,机器6000+7000+8000W三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