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调频收音机吗

楼主(2024-10-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UKW是德语超短波的意思

网友:
如果有收音机型号可以查一查说明书。

网友:
机器有调频的。看看坛子里以前的帖子

网友:
UKW应该是FM波段,频率高端到100兆的。

网友:
UKW就是調頻波段,88MHz~104MHz。

网友:
调频肯定有,因为最下面看到UKW,但是这些早期电子管机子一般只到100M或104,很少有108M的。要改频。坛子里面有改频的帖子。

网友:
打理干净当摆件,开机看看度盘灯光,什么都不要改。

网友:
机器是好的吗?各个波段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