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个稳压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24-10-16):
电路一样,但是偏置电阻数值相差30倍

网友:
偏置(或者称限流)电阻大小与负载电流、c/b压降、稳压管类型、调整管β值有关。
偏置电阻的最小值应保证空载时的稳压管电流不大于最大稳定电流,即c/b压降除以电阻值的商应小于稳压管最大稳定电流。
偏置电阻的最大值应保证满载时的稳压管电流不小于最小稳定电流,即c/b压降除以电阻值的商,应大于负载电流除以调整管β值加稳压管最小稳定电流之和。
调整管的c/b压降和β值应该是上述不同负载时的实际值。

网友:
一样的,倒过来看

楼主:
我是说4.7K和150欧的区别。

网友:
输出电流是否有大小

网友A:
电阻两端电压 V = 15-5.6 = 9.4V
电阻上流过的电流 I_bias = 9.4V÷R
在输出最大电流的情况下:稳压管需要至少10mA保持稳压状态,剩下的电阻电流全部流入三极管基极。
假设三极管电流放大为β,则稳压电路最大输出电流 I_max =(I_bias -10mA)× β

所以:这个电阻取值多大取决于负载最大电流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两端电压 V = 15-5.6 = 9.4V
电阻上流过的电流 I_bias = 9.4V÷R
在输出最大电流的情况下:稳压管需 ...

如果这样,150欧姆的那个接法,三极管接近饱和了?

网友B:
器件三极管不同,电路要求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器件三极管不同,电路要求不同,

前提是有一个假设,就是所有配件一样。就是电阻阻值不一样。

网友:
两个电路不一样啊!要看什么负载才好比较。第一个电路没有带负载,不好比。

网友:
何况稳压管也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150欧姆的那个接法,三极管接近饱和了?

不會飽和,只會增强負載能力。

网友:
两个电路明显不同。

第一个电路,输入输出压差(即调整管压降)达10V,第二个电路的压差仅5.6V。第一个电路的齐纳管上没有并联电容,第二个电路的齐纳管上并联了220u的大电容。

所以,第二个电路的R509取较小值,一是为了满足电路启动速度(R509*C511),二可能是为了满足输出电流要求。

最后,只要输入电压不变,这种电路的调整管就不存在饱和的可能。它只是作为基极齐纳电压的射极跟随器而工作,通过偏置电阻流入基极的电流只有输出电流的1/HFE,其他电流都作为齐纳管的工作电流入地了。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上下图,其电路拓扑结构存在相似,但下图Q502管的集电极上有三条支路。
上述两电路的拓扑结构存在相似,但其所适应什么样的负载电路是否一样?如不一样,则该限流电阻的取值不同是正常的。上述两电路电阻的取值要综合考量三个因素:1、输入电压范围(下图的输入电压多少);2、稳压值(上下图稳压值不同);3、负载电流(带动什么样的负载),同时还要考虑负载电流大小变化情况对该电阻取值的影响。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明白很多了。
电路不会饱和,因为输入电压都较高,稳压管电压较低的原因。。不存在集电结正偏的可能。电阻较小的,看作是“电源内阻”较小。不知道我的看法对不对。